请教:700大桨夹飞600大桨有现成的垫片卖吗?

楼主(2024-03-18):
搜了好久搜不到,只能来这里求救了
700的大桨孔径M5的,600的是M4的,
PS:类似XL700 V2大桨夹带的那种一个铜套+一个垫片一体化的,不过这个是M5的,我需要是的小一个号的,M4

楼主:
类似这种,只需改下那个铜套内外径外径5MM内径4MM

网友A:
上面那台是亚拓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台是亚拓250?

那是450VS700,250在700面前就是个蚊子大小哈

这是咸鱼25元的地平线电调+25元地平线马达+8元的银燕金属舵机,整台机600元吧差不多

这台原是五星航模前几年放出来的200元的有副翼空机,做工非常漂亮我搞了个100元的飞越无副翼头,我一直不理解亚拓就是不生产这种皮带直驱的450,只有470才是这种结构的
至于这个舵机结构,这个源于更古老的黑鹰500油动直升机,我估计是先有油的后有电动吧,后来华强北的密锐视批量生产了这个机型取了个名字叫mystery 450,我早十几年前还经常逛华强北经济大厦一楼的那家店,至于楼上的六楼还是七楼的飞扬和华科尔店,我那时候高攀不起

飞完700油机再飞回这种小蚊子,是一种非常愉悦的休息,老飞机历史文物了,航模发展太快,我2011年到2018年之间的航模发展是断片的,现在在回忆和体验这段历史

【航模直升机历史篇-黑鹰电动450,密锐视mystery450改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台是亚拓250?

莫非是我的回复被当成了是在推销生意?悲哀,这么详细的航模历史回复被删除了

【航模直升机历史篇-黑鹰电动450,密锐视mystery450改无副翼】

网友B:
在m5的桨夹垫上加个外5内4的铜套就行了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 大桨夹为什么不做成与大桨厚度一样的。

可以出二个版本的大桨夹,让用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5的桨夹垫上加个外5内4的铜套就行了

图片这个带阶梯铜套的大桨夹垫片是小罗700V2独有的,普通的700大桨夹一般只是个垫片没有这个铜套,所以其他700大桨夹是用不了这个的,但这个设计很好,我需要的东西正是这个款式但尺寸要小一号,就是要你说的这个外5内4的铜套,他这个是外6.5内5的铜套

如果不要垫片,700大桨夹想使用600大桨那也只能在大桨夹上下螺丝孔位置各加一个外5内4铜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 大桨夹为什么不做成与大桨厚度一样的。

可以出二个版本的大桨夹,让用户选择。

每台机的销量本来就不大,厂家一般都不会有这种方案提供,像我这种玩法的可能是极其小众的,一般都是600加长尾管变700,我是倒过来,因为考虑到汽油机动力不足飞700只能悬停了,机身减重飞600或者还能简单3D几下

700N的机身装泰世X5的550级别尾巴,舵机全部换中舵,拭目以待,5.1之前我就只折腾这台飞机了,其他飞机都密封起来了

网友D:
买不到就叫tb什么的加工一个,或者自己画图丢给嘉立创生产

网友E:
不知道和做天文镜的密视锐是不是一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和做天文镜的密视锐是不是一家

有可能,做航模周边材料的都转行了这些年,他们曾经在华强北的铺面也不小,家底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不到就叫tb什么的加工一个,或者自己画图丢给嘉立创生产

亚拓700FBL旋翼头我收到了,今晚回去看看到底需要定制多高的铜套再下单哈,刚才淘宝问了下做三种规格80搞定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加垫片,不加铜套,都能飞啊,反正飞起来都是甩直的,离心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加垫片,不加铜套,都能飞啊,反正飞起来都是甩直的,离心力很大

嗯嗯,你这个也是一种思路,如果不动任何东西那就是用加长的M4螺丝能搞定如果要用700大桨夹M5螺丝,那就要要将600大桨桨根的4*6铜套去掉才行,受力应该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是没有了套筒M5的半牙螺丝与碳纤桨根摩擦会大一点点

楼主:
已经初步成型,就差没装CGY750陀螺仪和接收机了,但泰式X5的尾对转齿和亚拓的不一样,所以杂交起来尾桨旋转方向是反的,需要调整下尾桨和尾桨夹的安装方式,反就让它反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这个也是一种思路,如果不动任何东西那就是用加长的M4螺丝能搞定如果要用700大桨夹M5螺丝,那就 ...

那就最简单,买2个普通平垫片, 然后去tb定制一些合适长度的黄酮或者铝,钢铜套,装桨时候就是螺丝穿过  上桨夹   垫片  黄酮或者铝套(过桨),然后垫片,下桨夹。然后螺丝以及铜或者铝套定期换(如果是全牙螺丝),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最简单,买2个普通平垫片, 然后去tb定制一些合适长度的黄酮或者铝,钢铜套,装桨时候就是螺丝穿过   ...

我是直接把原配的大桨根部的铜套给去掉了,刚好是M5的孔,今晚装上了,可能长期飞机孔回扩大,只是实验性的飞飞看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把原配的大桨根部的铜套给去掉了,刚好是M5的孔,今晚装上了,可能长期飞机孔回扩大,只是实验性 ...

应该不会扩大,因为本身受力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只要转速正常,我认为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扩大,因为本身受力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只要转速正常,我认为不会坏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是5MM半牙螺丝也是光滑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桨根那个铜套是不会旋转的,摩擦的都是铜套的内壁,现在摩擦的是桨孔本身

刚好加了四个垫片完成了,厚度刚刚好,两片罗7油机大桨夹垫片加两片1MM后的普通5MM孔的垫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是5MM半牙螺丝也是光滑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桨根那个铜套是不会旋转的,摩擦的都 ...

称了下重量3500G,520桨可能太吃力,550或600桨可能更合适,但目前尾巴是520尾巴,只能先520飞飞了,等找到合适的尾传轴再说
目前是先看看OS91改吃汽油后发热和动力情况,因为没法改变齿比,那就只能通过不同的长度大桨来测试发动机扭矩情况,700N齿比是8.20:1有点太大了,如果能搞到6.5:1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是5MM半牙螺丝也是光滑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桨根那个铜套是不会旋转的,摩擦的都 ...

飞起来都是甩最直状态,不存在摩擦,收纳那个完全可以忽略。另外,大师飞机好漂亮能不能给我摸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这个带阶梯铜套的大桨夹垫片是小罗700V2独有的,普通的700大桨夹一般只是个垫片没有这个铜套,所以其 ...

那确实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起来都是甩最直状态,不存在摩擦,收纳那个完全可以忽略。另外,大师飞机好漂亮能不能给我摸一下{:1_54 ...

我只是有点碎钱的小弟,胡乱鼓捣一番,汽油机3D是许多大佬的们的梦想,无论泰世还是亚拓这种大厂都没搞成功,我这种试验只是满足个人好奇心罢了

楼主:
问题完美解决了,原来垫片就在我手上:就是小罗700 V2的大桨垫片,有两种厚度,1MM和2MM的,但对600大桨的将根原装铜套有要求,就是得要内4外6高10的铜套,把它用450主轴敲出来,然后两边塞进小罗这个内5外6高5带挡边的铜套,垫片可以选择单片2MM的或者上下各1MM的垫片,装上去分毫不差

楼主:
【油动直升机:OS91 SX改吃汽油定速飞行续篇(700尾管600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