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4S串充线

楼主(2024-03-19):
最近放风筝的太多,作为一个新手已经不敢飞固定翼了。
于是又入坑了直升机,买了台4通道的小机先在家玩玩。
5块1S电池只有一根充电线,而且要充电1小时以上,一个一个充电实在太慢了。
于是自己设计了一根1-4S的串充线,自己买材料自制。
请大佬帮忙看看,我这样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如图

需要充几块电池就把xt60的正极香蕉头插在相应的空对空插头的正极香蕉头位置。

楼主:
重新画了个草图,充电器支持平衡充电,而且不管给几S的电池充电都要同时插电源线和平衡线才会开始充电。

网友:
以前我入门也像楼主这么搞过,傻乎乎的听别人建议一步到位,买了个很贵的充电器。
结果要充很多1s电池时就很鸡肋。最后只能搞串充。
现在有经验了,遇到新手就建议买4056,几块钱1个。便宜好用。比串充方便多了。

楼主:
已做好测试了,四块电池一起充电比一块一块充电快多了,只花了充一块电池的时间,平衡也没问题,还会把过充的电池平衡到4.2V,效果很好。
附上一张成品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上测了一下,用平衡充电池充满4.19V到4.2V,用买回来自带的1S充电器充满电是4.2V到4.22V。
还是平衡 ...

充满后很小的电压误差对使用并没有实际影响。
但放电后由于电池的容量和飞行时长等误差,按你的方案充电需要长时间均衡。
现场使用显然是随用随充,单节充比较方便。
当然我支持创新思想和实践,具体体会还是看自身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表示看不懂。你要说明你是什么充电器。A6很容易接线,也能每一块都能平衡充满

刚入模的时候买充电器和电池是专门问过大佬的,说什么B3 A6 这些充电器最好不要用,对电池不好,要玩就一次到位,我就买了Toolkit M6D
还是很不错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入门时做过类似行为,是用6s给两块3s或三块2s电池充电。
实际使用感觉非常差,主要是均衡问题,和要来 ...

昨晚上测了一下,用平衡充电池充满4.19V到4.2V,用买回来自带的1S充电器充满电是4.2V到4.22V。
还是平衡充更好。
我用的Toolkit M6D平衡充。

网友B:
自己入门时做过类似行为,是用6s给两块3s或三块2s电池充电。
实际使用感觉非常差,主要是均衡问题,和要来回换充电器设置和插头等等,非常容易出错。
你的1s电池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可以用多个4056充电模块,价格便宜,制作也非常简单,还有指示灯显示。

网友A:
图表示看不懂。你要说明你是什么充电器。A6很容易接线,也能每一块都能平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只要不会插错就行,还有就是看充电器是否支持这种方式,比如一个满电\一个没电串一起充试一下.

等材料到了我做好试试能不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平衡线插头,空对空公头接1s的电池,xt60接平衡充xt60输出接口,平衡头接平衡充的平衡接口。

哦,只要不会插错就行,还有就是看充电器是否支持这种方式,比如一个满电\一个没电串一起充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太懂,楼主的意思是自己把4只电池串联后只引出两根线接充电器?这样不好,难以保证电压平衡,万一插错也危 ...

有平衡线插头,空对空公头接1s的电池,xt60接平衡充xt60输出接口,平衡头接平衡充的平衡接口。

网友C:
没看太懂,楼主的意思是自己把4只电池串联后只引出两根线接充电器?这样不好,难以保证电压平衡,万一插错也危险.

楼主:
草图画的太难看,各位大佬不要嫌弃,能表达清楚意思稍微看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