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升机入门推荐!太多选择了

楼主(2024-03-19):
真的一直很喜欢直升机,但却总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放
下。
现在终于能够加入到这个家庭中,之前看的却一直是什么sab之类的,对于便宜点的入门级的确没什么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的牌子啊。
目前就看几个入贵点的富丽R42,亚拓TB40,适中的富丽x360/380,朗宇和谷天这些,亚拓的300x感觉有点老不知道行不行,尺寸再小的就不考虑了望各位赐教。
另外我有个带直升机模式的十通道富斯i6x遥控器不知道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
富丽X360先飞它两千起落

网友:
450 最便宜 然后是360

网友A:
现在入最好的就是建议全部二手,很白菜的价格(包括控),第一推荐是兔子380,然后亚拓470或者小罗550级别,单个电池,飞机稳,精度也比较好,真心不建议富丽。

网友:
直接谷天 RS4啊,售后满分,还能救机,非得说个缺点就是桨稍微有点贵

网友B:
玩直升机遥控器不能凑合,没钱就闲鱼收个一千多的14sg,稍微有点钱买pl18旗舰版,富哥直接18mz

网友:
模拟器飞好再飞真机,不然有生命危险

网友C:
可以等等最近的新越传统AK420,精度和强度会比fl好些,老板说还有一个月就上市了,我非常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等等最近的新越传统AK420,精度和强度会比fl好些,老板说还有一个月就上市了,我非常期待。

期待呢

网友D:
飞了泰世X3L(就是富丽X360原版机),富丽X360,直驱AK400,S2。550,700也在飞,就一个建议,买X360先操,买这个不会错。除非其他飞机你很喜欢外形,练习机就要便宜,好修,舍得炸,刚开始玩没有不多炸的,所以性能、牌子对你不重要,X360烂,但没烂到新手都不够飞。其他飞机练习都没它便宜,皮实。飞小几百起落你自然会选择了

网友:
听b站c4教主的,x360起步

网友:
建议谷天RS4,机子好调一些,适合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了泰世X3L(就是富丽X360原版机),富丽X360,直驱AK400,S2。550,700也在飞,就一个建议,买X360先操,买 ...

过来人都懂的道理

网友E:
練習機除了 450PRO 沒有第二架選擇...

控當然就是 TX16S ,不要再買什麼雙葉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控

你入門就用開源,以後就不用再重學開源了

网友:
入坑先练模拟器 玩个10分钟看看能不能坚持住  不能的话建议算了 上真机浪费钱

网友:
个人建议,传统结构就富丽R42,直驱(谷天RS4、AK400或者是朗宇的M4MAX)

网友:
模拟器先起步,遥控不能凑活,就是楼上一位说的2手14SG 很实惠。飞机吗 新手不要买2手的,飞行,调试最好有人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練習機除了 450PRO 沒有第二架選擇...

控當然就是 TX16S ,不要再買什麼雙葉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控

450PRO跟TX16S反差太大了,一个是十五年的东西,一个是最近出的东西

当然了你说的也对,别把期望都放在机子的耐撞耐摔上,还是主要要动脑想想这些动作是怎么做出来的,分析各种状态下的零螺距,多练模拟器,现在450都白菜价格,很能磨炼一个人的动手能力,从K8或者RF飞控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PRO跟TX16S反差太大了,一个是十五年的东西,一个是最近出的东西

当然了你说的也对,别把期望都放 ...

新機子也沒多好修,重點是零件價格也不便宜

搞架白菜價 450PRO 零件一抓一大把不心疼,摔了就修,很快就上手了

至於控?我想兩者應該沒什麼衝突吧?誰規定 450PRO 只能用 PCM 飛(笑)

陀螺除了 K8 不作第二人想,RF 很好,但沒一定的基礎搞 RF 是自找麻煩

雖然我現在幾乎都只飛 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入最好的就是建议全部二手,很白菜的价格(包括控),第一推荐是兔子380,然后亚拓470或者小罗550级别 ...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直升机遥控器不能凑合,没钱就闲鱼收个一千多的14sg,稍微有点钱买pl18旗舰版,富哥直接18mz

ok是的,自己命比较重要

网友:
rs4 原装陀螺仪和电调就是一坨懂我意思吗

网友:
X3啊,久经考验了,炸了的以后非关键部位可以买x360的,或者二手更划算

网友:
少走弯路,直接700

网友:
懂得都懂,别人踩过的坑就是你的经验!富丽X360绝对是不二的选择,虽然它烂,但是它便宜,虽然它烂,但是它便宜,虽然它烂,但是它便宜!练手入门就别追求什么精度!飞得起,炸的起才是王道!电装别省钱,省钱就是你花钱的开始!

网友:
先找人组装戴飞是最重要的。450就可以,配件便宜,收个冰人玩玩,要是有条件再换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了泰世X3L(就是富丽X360原版机),富丽X360,直驱AK400,S2。550,700也在飞,就一个建议,买X360先操,买 ...

x36 0好飞好修,配件便宜,而且并不象很多人想的那么差,是新手入门的好选择之一。

网友:
看你周围人飞什么,用什么控。这个最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練習機除了 450PRO 沒有第二架選擇...

控當然就是 TX16S ,不要再買什麼雙葉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控

开源老手都玩不通,你让新手去开源?开什么玩笑

网友:
我觉得M4是当下最好的练习飞机
他足够坚固,耐炸,炸鸡一般只会断舵机臂,在有草木的情况下,主横轴几乎是不死的。
直驱的维护成本要低很多,不存在扫齿的问题,电调的定速算法也是目前直驱里最好的,动力充沛。

网友:
学习,正想入坑呢

网友B(2024-07-28):
引用 网友E:
練習機除了 450PRO 沒有第二架選擇...

控當然就是 TX16S ,不要再買什麼雙葉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控

直机用开源控,嫌命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直机用开源控,嫌命长?

开源控咋了,TX16S也算是现开源系统的主流控,硬件做工也不错,搭配ELRS和Rotorflight2,全套开源设备飞700的人也有

网友:
直接X360起步,虽然它烂它精度差,但是他便宜啊随便炸三轴硬还好修,够前期练动作了。后面上手了再买自己喜欢的飞机也不迟。新的空机才699炸就完了完全不心疼【450嘛不太推荐是便宜但是吧炸了修起来很头疼的三轴软一炸就弯喜欢折腾自己买一个也不是不可以】,电装别省上好的舵机deko,gdw免费换齿【我是用这俩其它的没用过】,电调好盈60A,控嘛有钱futaba没钱国产天地飞9也能用,充电器hota的D6或者P6够420级别以下的飞机用了,或者一步到位308,406。电池买三个在搞一个外场电包基本就能循环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源控咋了,TX16S也算是现开源系统的主流控,硬件做工也不错,搭配ELRS和Rotorflight2,全套开源设备飞7 ...

radiomaster nexus陀螺仪看上去很不错,应该很快会出固件,能在遥控器上调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radiomaster nexus陀螺仪看上去很不错,应该很快会出固件,能在遥控器上调参了

rotorflight2不是有nexus的固件吗,只要用支持rf2回传协议的接受机,在遥控器上装个lua脚本,不就能在遥控器上调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rotorflight2不是有nexus的固件吗,只要用支持rf2回传协议的接受机,在遥控器上装个lua脚本,不就能在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机用开源控,嫌命长?

我八字硬

网友:
开源控那么多使用者,稳定性已经不是问题。

网友I:
建议是S2,700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建议是S2,700手感

建议朗宇M1,800的手感

网友:
K110,700的手感

网友J:
重看这个贴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可能楼主看着也晕了。感觉自己说的全是屁话,以后看到关于推荐机子的贴子,决不再凑热闹了。反正爱买什么买什么,该走的弯路别人再什么说也避免不了。

网友K(2024-10-18):
朗宇的m1或者谷天的S1。不要伟力k110.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朗宇的m1或者谷天的S1。不要伟力k110.

这俩动力太强了,新手反而不好掌握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練習機除了 450PRO 沒有第二架選擇...

控當然就是 TX16S ,不要再買什麼雙葉或其它奇奇怪怪的控

450pro用来练习装机、调机、修机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俩动力太强了,新手反而不好掌握吧

把转速调低,动力就弱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重看这个贴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可能楼主看着也晕了。感觉自己说的全是屁话,以后看到关于推荐机子的贴 ...

同感同感

网友E:
引用 网友M:
450pro用来练习装机、调机、修机还差不多

新手的基本功,飛修摔

配件一抓就一大把還白菜價,這機有什麼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的基本功,飛修摔

配件一抓就一大把還白菜價,這機有什麼不好的?

好,您就觉得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