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结构:电机上置和电机下置的区别?

楼主(2024-03-20):
  各位模友好  近期有购机打算,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如下图小飞机的传统结构,电机上置和电机下置的区别?
  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电机上置

电机上置

电机下置

电机下置

网友A:
其实区别不大。硬要说,可能下电机的炸机更加容易入泥,或者坏掉。如果是大机,就尽量电池下置,炸机上半部分完整下半部分吸能

网友B:
主要影响到对XYZ三轴的转动惯量的影响,通俗说就是手感差异,新手可以忽略。
另外对于小飞机会联动影响到电池安装位置,电池上置无保护炸鸡容易伤到电池,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影响到对XYZ三轴的转动惯量的影响,通俗说就是手感差异,新手可以忽略。
另外对于小飞机会联动影响到 ...

原来如此,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区别不大。硬要说,可能下电机的炸机更加容易入泥,或者坏掉。如果是大机,就尽量电池下置,炸机上半部 ...

懂了,谢谢朋友

网友:
电机上置,飞机灵活一点

网友:
我觉得你要纠结的是电池上置问题,这设计,炸狠了电池鼓包甚至飞出去的机会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