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拼八凑,凑成了一台15CC汽油550机型

楼主(2024-03-21):
起因是因为那台罗7油机上的OS105刚开始不太顺畅以为是发动机有问题就又收了台老款的OS91 MAX SX,后来105发动机没问题了这台91发动机就闲置了,看到咸鱼有个品相好的700N机身抛出来就想收回来还原下历史经典油机,然后又收了跟全新的亚拓90级排气管,装上着车后感觉这台老款单针化油器的机器还不错就萌生了个改汽油的想法,也是因为手上刚好有OS G5汽油机专用火头,之前本来是想用在泰世T10发动机上,怎知怎么打都不着车,换到OS91上吃汽油一把着车,浓烟滚滚,然后就想把这台机子搞完整,缺旋翼头,本想用KDS600闲置旋翼头,但700N是12MM主轴匹配不上,问了一圈想定做变径轴也没成,最后还是咸鱼收了亚拓700FBL的旋翼头,和尾巴,但手上有闲置的X5尾巴,就先把X5尾巴装上了就成了现在图片这个样子。对比32CC飞700大桨的成功案例,15CC飞550大桨应该是够力的,5个舵机全改中舵(得益于闲置的TG55N中舵金属片),目前是3500克不带油

昨天翻看了好多GT15CC汽油机的拉缸历史,说明15CC飞700大桨肯定是不可行的

这版块台沉寂了,还是开个新帖吧,这也是台新机呀

网友:
尾舵是亮点

网友:
我也刚收了个700N

楼主:
尾舵是用来平衡机身重心的,由于没工具钻孔,我还差550和600两个级别的尾传轴,目前只有520和700的,520的话尾舵得像图片这样后置才能平衡机头的重量了

楼主:
大飞机不折腾,亚拓的东西还是挺皮实的,就是笨重了点,当然,用现在700的眼光看,主轴尾管尾轴这些都小了一个号,大桨夹和尾波还是很粗壮的

网友A:
尾舵机就不怕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就不怕砍到吗。。。

藏在尾管下面怎么能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藏在尾管下面怎么能砍到呢

问题是多级装在右侧啊,装左边靠谱点吧哈

楼主:
OS91 SX改吃汽油首飞磨合(520大桨试飞),在周日下午非常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热探头还没固定好就飞了,定速也还没调好,现场根据试飞情况调了下螺距曲线,效果初步起效,这发动机扭矩比OS55甲醇大多了,要以低转速高螺距取胜,突破很多朋友认知,把配好机油的汽油混合液直接当甲醇烧,CDI都省了,但罗7油机的原装油封给汽油化掉了,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就暂时用NX4的邮箱,汽油250CC都能飞10分钟
【汽油直升机OS91 SX改吃汽油首飞磨合(520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多级装在右侧啊,装左边靠谱点吧哈

昨天飞了一个起落,第二起落的时候尾巴不对头,停下来发现尾螺距爪子一边的2MM轴卡簧掉了,随后拆冰人470的尾波上的M2半牙螺丝和螺母搞定才有了后面的录制视频,幸好是地面上发现问题,要不炸鸡没这个视频了,这个尾抓子有点儿戏本该用M2半牙锁死加螺母的,为了减重竟然用M2光轴夹两个卡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飞了一个起落,第二起落的时候尾巴不对头,停下来发现尾螺距爪子一边的2MM轴卡簧掉了,随后拆冰人470 ...

是有这种结构的。不过还真没想到会掉出来。看来还是得螺丝顶死

楼主:
另外个板块刚好讨论到大桨转速对飞行影响这个话题,我这两天的飞行视频可以当个研究对象了

正飞航线没问题,打翻滚预备动作起来就抖得厉害,最后还是忍不住翻滚,结果悲剧了翻滚起来后直接炸鸡,520桨1660转,大家猜猜螺距有多大

正常平飞视频:
【油动直升机之OS91 SX改吃汽油定速飞行(520大桨)】

翻滚炸鸡视频:

【黑鹰坠落--520级别汽油直升机OS91 SX改装--翻滚炸鸡】

楼主:
OS91 SX改吃汽油定速飞行续篇(700尾管600大桨)
这次翻滚不抖动了,但油箱又出岔子了,漏气导致翻滚后吸油不好发动机呛到了,全网请求寻找适合小罗700、兔子700N油机油箱的汽油油封胶圈,原装的泡几下汽油就软化了密封不了,用AB胶震动几家也裂开了,淘宝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改装方案,买了一堆金属油嘴

【油动直升机:OS91 SX改吃汽油定速飞行续篇(700尾管600大桨)】

楼主:
4.06 更新

油机就是折腾,逐步改善,逐个排除困难,由原来的不能翻滚,到现在可以翻滚,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动机供油问题,由于烧汽油过热,进油口的油管软化导致漏气吸油不顺所以一般飞两三分钟发动机会出现打嗝现象,一直平飞就没这问题

【700N 油动直升机 OS 91改吃汽油GASER CONVERTED 600大桨+600尾管翻滚视频】

楼主:
【700N 油动直升机 OS 91改吃汽油GASER CONVERTED 600大桨+600尾管翻滚视频】

楼主:
自己用广西阿斌哥的600尾管和尾传轴弄了个600尾巴,比例好看多了

700N改汽油飞600大桨(600长度尾管)01.jpg

楼主(2024-04-22):
为避免误导,由于始终没解决发动机过热问题,改烧汽油的方案已经终止了,改回玩甲醇了,发动机动力还是杠杠的,怠速低且稳,比当初玩那台全新的OS105带泵发动机省事多了,一把着车,油针随便退两圈就浓烟滚滚温度也正常,当初105是搞了一箱韩国油都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