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想DIY一个最简单,还便宜的4轴,请问大神们该怎么做?

楼主(2024-03-22):
最简单,还便宜的4轴需要4个
电机
,4个奖,1个飞控,1个接收,1个
电池
,1个机架1个控,电线若干。请问有没有大神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我是谁,我的网名呢?

网友A:
哦,好的,我竟然是13886,谁给起的名?

网友B:
买成品机,拆散再组装回去

网友C:
去B站搜一下F450无人机组装教程,看下视频就知道了,学会组装之后就去咸鱼看配件,这玩意买新的很贵,二手便宜点

网友D:
弄个f3 aio加4个空心杯

网友E(2024-05-01):
去BILBIL 找 DIY STM32F103 STM32411 DIY 飛控

网友F:
回个贴,看下我们名字有没有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回个贴,看下我们名字有没有变
我了个去,我霸气的名字,变成数字了

网友G:
面上差不多就这些,还有不少辅料和工具

网友H(2024-07-31):
看看回帖自己是不是数字人类

网友I(2025-03-20):
干就完了

网友J:
也想装个玩玩,有推荐吗

网友K:
先网上学习吧!慢慢来!

网友I:
配方你都有了,就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