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两台甲醇发动机 GMS、三叶

楼主(2024-03-22):
珍藏多年的发动机,给大家看看交流交流

网友A:
听说GMS的力道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说GMS的力道很大

它又不是ys ,别那么神话它。如果仅仅把这两个机器作为一个普及性的机器,gms 皮实耐用,不挑油,容易调整,稳定,三叶亮点不多。玩过ys 之后你会觉得同排量机器都是娘炮

网友C:
貌视都没沾过油。漂亮!GMS47我曾拥有过一台,它伴我走过许多美好的时光。

网友D:
缸套,活塞环这些还有配件吗,不然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缸套,活塞环这些还有配件吗,不然怎么办

飞固定翼,没那么多讲究,大多却是炸机砸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它又不是ys ,别那么神话它。如果仅仅把这两个机器作为一个普及性的机器,gms 皮实耐用,不挑油,容易调 ...

同等条件下,YS和三叶差不多。不要神话YS,不要小看三叶。GSM只是传说很漂亮,在国外的测试中,并没有展现出惊人的性能。可能外观确实会误导很多人。三叶在国外从来没有说马力小,性能差。还是那句话,要比较,需要在相同条件下比较。国内爱好者发动机应用水平不高,不能发挥发动机应有的性能,更多的是“口碑”和“传说”来确定发动机性能,可信程度不高。

网友:
10多年前三叶四冲70和两冲52买过好几台,总体感觉不错.特别是四冲70,烧威宝30%的油动力不错,装阿波罗50垂直拉升动力还比较富裕,空中基本没有熄火.至今都还有一台原来服役的70保存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同等条件下,YS和三叶差不多。不要神话YS,不要小看三叶。GSM只是传说很漂亮,在国外的测试中,并没有展 ...

最后一句话暗指我是道听途说?三叶发动机我目前手上就还剩一台四冲91,差不多排量的ys 发动机有一台80cdi ,你提同等条件,我动手测,回头单发一帖上数据

楼主:
从外观来说GMS确实比三叶精致,感觉GMS有力应该来自那根粗大的排气管。但是论好调稳定还是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视都没沾过油。漂亮!GMS47我曾拥有过一台,它伴我走过许多美好的时光。

是的全新,从我们这里漠友收集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外观来说GMS确实比三叶精致,感觉GMS有力应该来自那根粗大的排气管。但是论好调稳定还是OS

只是材料软,容易达到磨合好的状态,就像丰田车一般用较好用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话暗指我是道听途说?三叶发动机我目前手上就还剩一台四冲91,差不多排量的ys 发动机有一台80cdi ...

排量不一样,一个有泵一个没有,怎么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外观来说GMS确实比三叶精致,感觉GMS有力应该来自那根粗大的排气管。但是论好调稳定还是OS

说的没错,三叶的排气管顶多是算能用,但并不好用。原因是以前国外销售发动机是不带排气管的。三叶配一个相当于赠送,增加竞争力。要很好发挥性能,需要认真匹配。三叶主打一个便宜实惠,所以基本上是标准化分配通用配件。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吧GMS的排期管安装在三叶同型号的发动上试试,不出意外会有惊喜。GMS给国外代工的发动机性能只能说是可以,谈不上惊人。

网友:
YS还是牛逼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排量不一样,一个有泵一个没有,怎么比较?

你要这样说那我要怀疑你是不是在乱抬杠了。我强调同排量发动机ys动力比其它机器大,你又提带泵和不带泵,没法比较,还是你也认为ys80动力比三叶91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要这样说那我要怀疑你是不是在乱抬杠了。我强调同排量发动机ys动力比其它机器大,你又提带泵和不带泵, ...

不好比较。你认为是就是吧,主要是我没有时间去回答这些有空再研究。三叶在国外销售很多年,所有品牌放在一起同一个条件下测试。性能不行不会有销量,外观可能平常一点,老外也不是sha zi。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等条件下,YS和三叶差不多。不要神话YS,不要小看三叶。GSM只是传说很漂亮,在国外的测试中,并没有展 ...

你这段话真是误导好多人。。。。。。。。。。不知道“ys和三叶差不多”这个结论的依据来自于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比较。你认为是就是吧,主要是我没有时间去回答这些有空再研究。同条件下,三叶在功率上一般 ...

三叶不论是功率重量比,还是功率排量比,都是被YS碾压的。YS是增压发动机,三叶是自吸,你说哪个功率大?一台YS 70功率是远在三叶四冲70之上的。销量大不代表性能好,可能只是单纯因为便宜!

但凡两种发动机都真正使用过,都不会说出这样令人荒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