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S 倒飞狂抖

楼主(2024-03-23):
K110S 3D正飞正常,航线也正常,就是倒飞过来就前后狂抖,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检查了主轴正常,十字盘有虚位,桨夹横轴有上下虚位,折下桨震动轻微,装上新桨有较大震动,肉眼看有到零螺距以上有轻微双桨,请大佬分析一下从哪方面着手修

网友:
检查一下大齿盘和主轴的安装,如果松动主轴会有纵向位移

楼主:
大齿实在按不下去了,主轴上下有半个毫米的旷量,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检查横轴有没弯,检查旋翼头是不是损坏了

楼主:
横轴目视没弯,O圈坏了,改天换了户外再测试 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齿实在按不下去了,主轴上下有半个毫米的旷量,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这个
拿之四合一六角螺丝刀
敲一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拿之四合一六角螺丝刀
敲一敲吧

也尝试过这样弄,但是怕砸的时候不小心歪一下弄弯横轴了

网友(2025-01-22):
重点看一下横轴的减震胶圈有没有松,用手轻按横轴挥舞应该没有旷量,另外我的110s倒飞大动作时也有轻微晃动,估计是飞控就这水平

网友:
看看主板固定是否laok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