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模拟器

楼主(2024-03-26):
现在还有盗版的next模拟器吗?求购一个盗版的

网友A:
NEXT和G7.5到底哪个模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XT和G7.5到底哪个模拟的好

next更好,可调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XT和G7.5到底哪个模拟的好

next手感更真实,能感受到直升机有往下掉的重量。

网友B:
同求,有正版更好

网友:
同求,目前用的accurc

网友C:
现在大家都在飞heli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家都在飞heliX了

helix去哪里搞啊 stea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elix去哪里搞啊 steam吗

去它官网上下载

网友D:
都飞helix了,一直在更新新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有正版更好

半价出next正版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官网地址有吗,需要费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地址有吗,需要费用吗

自己搜就出来了,注册费用好像是69欧吧,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F(2025-01-21):
引用 网友D:
都飞helix了,一直在更新新模型

你好,冒昧请给一个helix的网址,搜索的都不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好,冒昧请给一个helix的网址,搜索的都不对。谢谢!

https://www.heli-x.info/cms/download-2/

网友G:
引用 网友D:
https://www.heli-x.info/cms/download-2/

请问下用deviation遥控的usbhid模式可以飞helix么?我这边的helix检测到遥控但飞机却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用deviation遥控的usbhid模式可以飞helix么?我这边的helix检测到遥控但飞机却没反应

检测到遥控 不管什么方式都要先校准通道后才能控制,如果校准通道识别不到那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测到遥控 不管什么方式都要先校准通道后才能控制,如果校准通道识别不到那就不行。

OK了,看b站视频的教程自己再琢磨下就行了。虽然免费的只有一架飞机,但手感的确比RF7好,也比较小。
直接usb连接还可以省下一个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