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巴金鱼尾的一点感悟

楼主(2024-03-29):
在小群有个新手问一个问题,关于尾巴金鱼尾巴这件事情
本来是一眼略过不想多说的,但是回想去年之前自己种种遇到困境无人指导,举步维艰,深感疲惫,甚是理解,本着能帮一个是一个,早上精力旺盛,就总结几点。
因为自己也是入门,下面都是自己在网上胡乱抓,自己实践得到的,有些专业名词可能不对,望大佬们行大事不拘小节,在厢有礼了。希望能给一些刚入门的小白做参考,因为这个圈子人太少了,有些东西,有些人,有的人,不想说,也不告诉,不传授,或者太忙,都有各自原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了,我要说一说,我觉得是这个圈子我们老人带新人的责任,直升机是没落,原因有很多,我们也有责任,唉话又多了,又写小作文了,再给新手说一句话,东西总结给你,自己要好好学,自己直接抄作业,不过自己研究自己感悟才是最好的,爱好是唯一的支撑,如果不是爱好,你不去研究,不去学,谁也帮不了你,全靠自己。
有错误的欢迎大佬批评指正,文字表达不清晰,理科生,语文素质有限,请见谅 谢谢。要上班了也不QA了 ,凑合看吧

1机械部分
1) 尾滑块是否顺畅,不要抹油,不要抹油,不要抹油
2)双推螺丝是否和滑块顺畅,拆掉一个螺丝看是否顺畅,再装上螺丝看是否顺畅。如果不顺畅在螺丝上加垫片
3)蟹爪球头扣和球头是否顺畅,球头扣是不是因为太新导致太紧,多次拆卸,扩孔
4)尾拉杆限位环是否干涉拉杆运动了,拉杆是否是直的,限位环孔是不是太小了,螺丝拧紧了。如果拧松限位位环固定不住尾管上,在尾管那个位置缠一层胶带,这样限位环又固定紧,孔又大,不会干涉拉杆
5)尾舵机臂球头扣的高度是否合适,装上尾拉杆是否会弯曲,最重要是富丽的垃圾拉杆是不是空心的,软的要死
6)尾舵机臂球头孔位是否合适,多次尝试,在k8调试界面尽量,舵机臂垂直舵机,左右行程一致,数值,不相差于5

2 电子调试部分,懒得打字了,言简意赅,
如果是快速摆动,有回弹,尾高度太高,如果是慢摆,尾巴有漂移,加感度

设置中立点时候尾浆要有一个角度,抵抗反扭。
90%大部分原因都是机械原因,只有个别情况下才会动数据,问题是你第一次调机要调好的情况下,不是瞎调,

尾巴中立点,尾浆要有一个角度,其实理论是抵抗反扭,实际我设置过程中有无有没有区别,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尾巴中立点,尾浆要有一个角度,其实理论是抵抗反扭,实际我设置过程中有无有没有区别,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网友A:
好久不见 这种好帖子了。顶

网友B:
还有一点,尾巴摆动可以尝试降低陀螺仪中PID设置中的D参数,这个过高也会引起震荡。

网友C:
说白了就是机械部分不顺畅是95%的起因

网友D:
还有,有的垃圾尾桨重量有差异导致不平衡也会导致震动大金鱼尾
我曾经为这个问题排查了一星期,舵机都换了

网友:
新手装机的头痛问题,金鱼尾,当年这个金鱼尾让我换了多少陀螺仪。

网友E:
机械结构要顺滑,不卡滞;尾舵机虚位也不能过大。整机振动值(如果有陀螺仪调参软件的话可以直观的看到及读取)不要大于400,越低越好。做这个动平衡测试一定要卸掉大、小桨并保证人身安全。这几样做好了,才调PID的值。

网友E:
补充上一贴,如没有调参软件支持,可以试一下,在最高转速下用手指轻捏尾管,不应有麻手或触电感。

网友:
还有,就是对于新人入手的第一台机,最好不要想省钱买个值二手的,除非你有可靠的老手在旁指导,否则,飞不起来,或一起飞就炸,很快就失去兴趣了。

网友:
尾管也有关系

网友F:
滑块和尾轴,还有倾斜盘和主轴接触的位置,还是要下一点点油的,很稀那种流动性很好的油,然后铅笔往上涂,就行了。进灰了就擦掉然后再加油,每个起落都得检查,最起码也得看一眼

网友:
我飞的感受就是 上下推大螺距 只要尾巴不跑偏 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见 这种好帖子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尾巴摆动可以尝试降低陀螺仪中PID设置中的D参数,这个过高也会引起震荡。

哈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白了就是机械部分不顺畅是95%的起因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有的垃圾尾桨重量有差异导致不平衡也会导致震动大金鱼尾
我曾经为这个问题排查了一星期,舵机都换了 ...

原来如此,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械结构要顺滑,不卡滞;尾舵机虚位也不能过大。整机振动值(如果有陀螺仪调参软件的话可以直观的看到及读 ...

很专业,一看就是大佬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块和尾轴,还有倾斜盘和主轴接触的位置,还是要下一点点油的,很稀那种流动性很好的油,然后铅笔往上涂, ...

专业,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上一贴,如没有调参软件支持,可以试一下,在最高转速下用手指轻捏尾管,不应有麻手或触电感。

是的振动值也要把控好,尾巴一般振动都很大的,越低越好。

网友:
尾滑块不抹油飞多了直接卡死,掰不动,上一点wd40定期清理了重新上就行。

网友:
预留尾螺距是有道理的。。。舵机假设舵机中点尾巴有3度螺距,和中点尾巴是0螺距。不一样。有3度意味着在某个油门,比如悬停油门,尾舵机是在几乎中点附近。而你0螺距意味着飞机只要上天悬停,尾舵机就推了3°螺距。的意思。陀螺仪帮你推了,只是你没感觉。

就好像固定翼,为了抵消反扭,在舵机中点的时候,会增加一点点蝠翼。假如你不加,靠调整蝠翼中点去抵消反扭,那么这一侧的蝠翼最大行程就受到了限制。。。。只能说影响不大,但是肯定有。直升机也一样。

网友:
补充一个,换窄频舵机会好一点,当然前提是机械没问题

网友:
不错  这种知识贴 必须点赞

网友:
补充一个 机械没问题的情况下 转速低增益高 转速高增益低

网友:
当年被250的金鱼尾搞的发狂

网友:
刚入魔那几年论坛满地都是金鱼尾帖,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按说明书组装,陀螺仪基本都不用调,默认参数都没金鱼尾。

网友G:
顺滑!顺滑!顺滑!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尾桨要足够硬,不能用塑料桨,一定要做动平衡!我做动平衡是只装尾桨不装大桨,用手抓稳尾巴慢慢退油门到50%以上,然后用粘透明胶的方法确定哪个尾桨需要粘透明胶,然后再慢慢调整透明胶的位置与大小。这么多年来我从未遇到过金鱼尾

网友:
总结得到位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G:
顺滑!顺滑!顺滑!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尾桨要足够硬,不能用塑料桨,一定要做动平衡!我做动平衡是只 ...

你这个方法有点强,  靠手去感受震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顺滑!顺滑!顺滑!这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尾桨要足够硬,不能用塑料桨,一定要做动平衡!我做动平衡是只 ...

刚开始透明胶贴那个桨,是贴一支还是两个都贴?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透明胶贴那个桨,是贴一支还是两个都贴?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去掉大桨,启动关停3次看那一只在下面,通常重的在下面。

网友:
九成金鱼尾是不顺滑造成,不顺滑也也要排除,最难的是静止状态顺滑不代表运转状态顺滑。

网友(2024-09-30):
曾经遇到过 舵机原因引起的 金鱼。 换了锁尾 。就好了。

网友I:
420,380这种小机型用K8是不是随便怎么调,尾巴悬停时总会有那么一点缓慢小幅度的摆,但又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420,380这种小机型用K8是不是随便怎么调,尾巴悬停时总会有那么一点缓慢小幅度的摆,但又是时有时无的? ...

十年前论坛关于金鱼尾的帖子基本都是半月经帖,那时都是450直升机。这个都是机械问题目前没发现那次是电子设备问题,把尾轴滑块部分用酒精擦擦,最好用mb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