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x3炸断主轴

楼主(2024-03-30):
大桨、横轴、桨夹、大齿、尾管 脚架都没事。就断了个主轴(顺带把相位臂螺丝拉断了)
自旋翻没看清楚姿态日下来的,炸的不太严重,主轴居然断了

网友A:
可能炸机无数,这个位置终于顶不住了

网友B:
羡慕,我前几天也是自旋翻迷糊没看清姿态, 主轴没事,但是损失大桨尾管尾传动轴垂尾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炸机无数,这个位置终于顶不住了

并没有,可能x3主轴就是这样的,下次换360主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我前几天也是自旋翻迷糊没看清姿态, 主轴没事,但是损失大桨尾管尾传动轴垂尾脚架……

我这个主轴承受了一切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次炸鸡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这次炸鸡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

这个机一共就炸过3次。前两次都小炸捡起来继续可以飞。这次直接炸断轴

网友:
我有台X5改飞470大桨,飞了十来个起落,本来是主力机来着,最后一次拿出来飞两分钟不到空中断主轴炸鸡,主轴在中间卡位凹槽位置断的

网友D:
记得换deko红色舵机臂,中联反正换个x360的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换deko红色舵机臂,中联反正换个x360的就完事

要换红臂的。中连这个螺丝还能取出来,这次先不用换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可能x3主轴就是这样的,下次换360主轴看看

论坛那么多人x3炸机无数,都没见多少楼主这样子的,可能运气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那么多人x3炸机无数,都没见多少楼主这样子的,可能运气问题

我也纳闷。大桨大齿都没事,主轴怎么就断了

网友E:
好几年前,记得有人发帖子,新的x3炸断主轴的,应该是这个轴太硬了,不过断掉概率挺低的,总比450动不动弯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换deko红色舵机臂,中联反正换个x360的就完事

红色舵机臂 是什么神器?有什么优点呢,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几年前,记得有人发帖子,新的x3炸断主轴的,应该是这个轴太硬了,不过断掉概率挺低的,总比450动不动弯 ...

然而我换了x360的轴炸了一炮又断了。别的就损失了大桨舵臂和向位臂

网友F:
换是其他飞机炸下来,你应该早要换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是其他飞机炸下来,你应该早要换空机了

确实

网友:
宁断不弯不错

网友:
不断个几次主轴,不算飞飞机。。。

网友(2024-07-27):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可能x3主轴就是这样的,下次换360主轴看看

不要买富丽原厂360主轴,品质不行,很多出厂就不直的,你去买飞越X 3 主轴,品质远超富丽的,另外飞越的X 3横轴也不错

网友(2024-09-22):
是个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