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580和600飞起来啥区别?

楼主(2024-04-01):
某品牌也要跟出580了,不知道为啥不直接600,说是已经有600了,那你不也已经有700了还出700。这个桨差这点长度有啥区别飞起来?考虑看看价格便宜的话就搞一个,直接12S免的又后悔。还有一个问题580桨好像不太好买,600桨就多到挑不过来。

网友A:
580桨基本没有 就当600吧 不想机子过重 不要用12S 一般8S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桨基本没有 就当600吧 不想机子过重 不要用12S 一般8S足够了

我怕又后悔,8s电调同样只能用12s的去顶替,然后电池也便宜不了多少,卖的厂家少。

网友:
580是550和600都能用,齿比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怕又后悔,8s电调同样只能用12s的去顶替,然后电池也便宜不了多少,卖的厂家少。

8S5000与12S3000,重量应该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5000与12S3000,重量应该差不多了吧

那种重量无所谓吧?12S猛到灰飞烟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怕又后悔,8s电调同样只能用12s的去顶替,然后电池也便宜不了多少,卖的厂家少。

HW有8S电调 挺适合的 威能电池现阶段性价比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W有8S电调 挺适合的 威能电池现阶段性价比很好

我怕了 我怕还是动力不够或者一个电池很快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了 我怕还是动力不够或者一个电池很快下来

不会的,我手上两台500类型机,亚拓500飞3300电池,SAB500S改了520的桨,飞的5200的电池,都是6S,还有580和700,这样3300的电池和5200的电池分别组成12S给580和700飞,580和700都是RA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了 我怕还是动力不够或者一个电池很快下来

那就直接12S,无悔!

网友:
如果你是入的SAB 580果断12S电装配置,而Xlpower Nimbus 550可以配8S电装

网友C:
580的桨比600的桨也便宜不了多少  8s的电池也很贵  所以还是飞12s 600的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0的桨比600的桨也便宜不了多少  8s的电池也很贵  所以还是飞12s 600的桨吧

580桨比600桨贵多了,我还没见过有150元的580桨,但150元600好桨倒是不少

网友:
550级别用12s配4025电机,随便爆飞。600级别改成4035电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