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120a v4电调问题

楼主(2024-04-01):
求教各位大佬
双天电机ga1500r,电调设为固定翼模式,固件已更新到最新版本。
分别尝试过进角15、、20、25、30,都会出现卡转、掉转得现象,30度进角情况要好一些。
是不是电调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对好盈真的很失望,售后效率太低了,qq问问题都不回的

网友A:
是会堵转,厂家说进角调30度但也无法解决,解决办法就是换电调 用双天自己的电调,凤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会堵转,厂家说进角调30度但也无法解决,解决办法就是换电调 用双天自己的电调,凤凰也可以

是的,解决不了。换铂金100a v3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