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 腿软还是脚软?

楼主(2024-04-05):
这是我的台钻 出问题了 一直没解
图片请看

台钻好几年了 期间底立柱都罐了水泥
后来发现立柱摆动太大了 表吸在底座在立柱100MM的位置打表有0.6的摆动
我以为是立柱和法兰有间隙。焊了一下后来还是这样
图二打表表没摆动  是不是证明立柱强度可以的
那就是可能是底座软了 是不是这个回事

网友A:
把法兰底面上AB胶,再把螺丝紧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法兰底面上AB胶,再把螺丝紧紧试试。

下午试试

网友B:
没两百斤能打13的孔的台钻,各部位有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两百斤能打13的孔的台钻,各部位有软。

关键这软的太厉害了 一根手指就能拉动 底板没有加强筋的 所以怀疑是底板太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这软的太厉害了 一根手指就能拉动 底板没有加强筋的 所以怀疑是底板太软了

人老眼花,手写输入,有学没细看,输错了,意思也变了,各部位都软,不是有软。

网友:
这种级别的台钻,就当个手电钻用吧,要求也别高了,也别为难它了,先天不足,不能强求。

网友:
立柱法兰盘与底座的接触面积着色捡查下,然后手工刮研,会好很多的.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武夷山台钻大概67百元,能用很久

网友:
没治的,搞了这里会发现那里也有毛病,反正全身都软,搞到头大发现花了钱和功夫不如升级一台划算

网友:
这种估计就是底座太薄,容易变形。按说底座灌了水泥应该有大幅改善的。如果底座灌了水泥都不行,那只能换个底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武夷山台钻大概67百元,能用很久

武夷山台钻精度这么高啊?我买的西湖二手台钻,主轴跳动0.1M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武夷山台钻精度这么高啊?我买的西湖二手台钻,主轴跳动0.1MM

很多工厂都用武夷山的,你的西湖可能主轴轴承换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的武夷山台钻大概67百元,能用很久

几天前同城有个老台钻380元正在犹豫的时候就无了

网友:
这钻可以

网友E:
这种台钻要求不了太高精度。就如同我这两天刚入的台钻一样,莫二的锥孔,可打16的孔,还是很高的立钻,竟然全重才一百斤,我正在使用的Z512还200多斤呢,这就是现代台钻的质量,从主轴、机身、立柱倒底座,乃至电机,甚至压杆,没有不做瘦身的地方,这就是很多人花比新机还多的钱买旧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台钻要求不了太高精度。就如同我这两天刚入的台钻一样,莫二的锥孔,可打16的孔,还是很高的立钻,竟然 ...

唉 不打算重新换底座了  就买个老台钻吧

楼主:
今天错过了一个好东西 天成zx7016才卖480我都拍下了  然后卖家说东西在你拍下之前被拉走了 唉 这不说了
还是改造下吧 我把立柱装在十字滑台上稳固了 用之前同样的力 立柱只偏移0.05mm了  现在 台钻的主轴塔轮哪里老是哐哐当当的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错过了一个好东西 天成zx7016才卖480我都拍下了  然后卖家说东西在你拍下之前被拉走了 唉 这不说了
还 ...

台钻花键那里响是通病,
但是很响的话就是磨损比较大了。
拆开看一下,主轴花键或花键套哪个磨损的严重,换了就行。

原来的台钻底板也不用扔,10块钱买包水泥,配点砂子碎石,弄点钢筋扎个骨架
浇在底座里,比十字台稳定。

预算高点就弄四五包堵漏王,那个凝固后会略膨胀,实际用过感觉比水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台钻花键那里响是通病,
但是很响的话就是磨损比较大了。
拆开看一下,主轴花键或花键套哪个磨损的严重 ...

不搞这台了  重新拼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台钻要求不了太高精度。就如同我这两天刚入的台钻一样,莫二的锥孔,可打16的孔,还是很高的立钻,竟然 ...

我这台6mm高速小台钻都一百多斤。

网友:
我是在台钻柜子上下功夫。50的厚壁角铁加两个厚的铁板做的台钻柜子,台钻用螺丝固定在柜子上,柜子用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暂时不用的废铁板铁块全部搁到柜子里。

网友:
柜子台面是用超过10厚的钢板(两个台钻,各配一个铁柜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多工厂都用武夷山的,你的西湖可能主轴轴承换换就好了

现在换了主轴好了,打千分表只跳动2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换了主轴好了,打千分表只跳动2格了

精度不错

楼主:
这两天买了个4120的台钻立柱和底座 到家了发现也有变形啊  大家的钻都没有变形吗   就像我图一这样子打表

楼主:
这个立柱直径85mm壁厚15M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买了个4120的台钻立柱和底座 到家了发现也有变形啊  大家的钻都没有变形吗   就像我图一这样子打表
...

立柱和底座之间 ,配合面,这是关键,接触点越少,越差,四个螺丝,换个位置,接触面都不同。误差几十丝有点夸张,几丝还是有的

网友:
越是老旧的台钻立柱,越不能拆,拆之前做好记号,不然回装,立柱不垂直,你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现在新的台钻质量都不如前,更别说老台钻,不要纠结这些,都是干粗话的,无法达到炮塔铣床的打孔精度。炮塔铣床才是终极打孔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