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缘无故的双桨

楼主(2024-04-07):
之前调好的飞机,应该有三四个月没飞,昨天拿出来飞突然有双桨了,啥都没动过,很早听说难得飞的机,桨最好拿下来垂直放置?我这情况属于桨变形了吗?

网友:
检查球头松紧

网友A:
有可能啊的啊,拆下来肉眼看看2个桨有没有朝你放置飞机的方向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啊的啊,拆下来肉眼看看2个桨有没有朝你放置飞机的方向变形?

桨变形的可能性大还是奖夹变形的可能性大,肉眼是看不出啥问题

网友:
正常,其实双桨不一定是桨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横轴,桨夹,十字盘变形和拉杆球头口变形各种原因综合导致的,参照某一个拉杆为基准调节另一根拉杆直到没有双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变形的可能性大还是奖夹变形的可能性大,肉眼是看不出啥问题

正厂出的飞机结构应该不会有问题,山寨机可能会有你说的情况

网友:
可能性大

网友:
用排除法,换另一幅备用大桨

网友:
看看大浆拉杆,因为是塑料尼龙的,长时间会变形,每片浆零度不准了从而导致双浆。

网友B:
碳桨一般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如果是成型桨那就要注意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减震胶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减震胶老化了?

查明原因,用的桨夹保护套碎了一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桨一般不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如果是成型桨那就要注意了,

查明原因,用的桨夹保护套碎了一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