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冷门SK540陀螺仪小问题,感度如何设置?

楼主(2024-04-07):
闲来无事收了台冷门陀螺仪斯固康姆的SK540,感度左边红圈内的感度一直是20%,右边红圈设置成79%或者其他数值,左边红圈的数值一直是20%,直升机飞起来后斜盘工作正常,尾舵机能锁尾,但是感度低。
我在遥控上设置了**通道控制感度(JR遥控),也没有用。左边红圈一直都是20%,折腾一晚上也无法调整左边红圈的数值。。。。
请教后此款陀螺仪的兄台们支招~~~~

网友:
好像有2种模式,一种是遥控器可以调整尾巴感度,一种是直接锁定值,你这个应该是锁定尾巴感度了,太长时间没搞了,要看下估计能知道怎么弄

网友:
要先把左边20前面那个给去掉,遥控器才能调

楼主:
搞定了,要在第一栏control选项卡下面的GEAR里面设置遥控的感度通道来控制SK540的感度,这样就能遥控器控制感度了。也多谢上面两位朋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