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单桨划桨船

楼主(2024-04-09):
        划桨船已做过了几种,这次尝试一下单人单桨,与以往双桨不同,由于单桨只在单侧提供动力,船直航、转向比双桨困难,计划如果尝试失败则改成双人的单人单桨解决,希望能挑战成功!

楼主:
      机械部分
【单人单桨动力机械】

网友A:
可否公开图纸?特别是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公开图纸?特别是桨部分

这个是全手工自撸的,并没有图纸,等测试完成测量一下机构各节点数据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安装完成,等测试

楼主:
【划桨动力艇-哔哩哔哩】 https://b23.tv/QcdbZ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公开图纸?特别是桨部分

           桨的总长220mm
       艇长700mm宽180mm

楼主:
【单桨小板艇】

网友:
这个设计牛,比双桨的复杂多了

网友B:
根据我玩桨板和皮划艇的经验。人越靠后对偏转的影响越大。桨再水里最后运行轨迹能往外撇一点叶能抵消一部分转向的偏转。或是桨再最后出水前在水里停顿一下也行。桨入水越直,离船越近对偏转的影响越小。不知道转弯的问题调整桨的角度,还是改变桨的运行轨迹更容易实现。如果能随意改变桨的运行轨迹就能完美解决所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我玩桨板和皮划艇的经验。人越靠后对偏转的影响越大。桨再水里最后运行轨迹能往外撇一点叶能抵消一部分 ...

分析正确,测试过程也知道问题出在那,对模型的控制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装个舵,但这会破坏其仿真性,另一个办法就是控制桨角,目前桨角是可调的,但动态控制桨角这是个复杂的机构,暂时不考虑。开始的时候已经预留了另一个方案,将机构遥控转一角度从而改变划桨角度,目前仍在测试。
总之方案多种,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并加入讨论,玩模型就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进行探索和尝试。
感谢参与,欢迎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分析正确,测试过程也知道问题出在那,对模型的控制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装个舵,但这会破坏其仿真性,另一个 ...

我觉得让划桨机构整体转向来控制方向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缺点就是往桨的那个方向转向角度会很大。没玩过划桨船不知道控制机构能不能做到让桨在出水前停顿一下,这样桨就能起到舵的作用让船往桨所在的方向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让划桨机构整体转向来控制方向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缺点就是往桨的那个方向转向角度会很大。没玩过 ...

将摆动机构进行了测试,结果不能满意,虽然能做到向左或向右转,但必须要停一下,行进中受到风和水流干挠修正还是困难,这就是简单机构的局跟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个舵实现左右转向,想挑战一下的朋友可以考虑转一下桨。这条船的制作暂时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让划桨机构整体转向来控制方向应该是最简单的方法。缺点就是往桨的那个方向转向角度会很大。没玩过 ...

在转臂适当位置装个开关做个延时电路是可以实现划桨动作短暂暂停的,实操过程发觉其他干挠比桨的定桨作用还大,想桨更可控考虑控桨转角可能更有效

网友C(2024-05-31):
请问这是用什么规格型号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是用什么规格型号的舵机?

我用的是普通舵机,转动这机构用不了多大力,确定个位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