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池安全问题

楼主(2024-04-10):
飞机越来越多,电池也也越来越多。开帖请教大家如何保存电池的,电池和电包放家里我总是担心它会自燃,还有下面这个安全箱子,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模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刚好我买了格式的防爆箱,质量没得说,我站上去都没问题,我总共十多块电池,平时保养3.85每片放箱里,如果要外出或长时间不飞就又拿出来充到3.88,没事基本一周飞一次左右。电包我用的磷酸铁锂的电包,放在我充电的盒子里,也没怎么管,箱子是防撞防挤压变形的,我老婆对这点比我安全意识还高,呵呵

网友:
切记电池不能满电放太长时间

网友B:
冲到保存电压放防爆袋里,我电池不多,一个袋子勉强能塞下

网友C:
没有必要,回来把电池都放到3.80,长时间没用的,每月都拿出来充放一次。
有破损的,鼓包、变形的及时清理。
不平衡的电池也及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买了格式的防爆箱,质量没得说,我站上去都没问题,我总共十多块电池,平时保养3.85每片放箱里,如果 ...

关键是,当电池自燃的情况下,你这个防爆箱有没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到保存电压放防爆袋里,我电池不多,一个袋子勉强能塞下

防爆袋好像更没用

网友:
80元  ** 设备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当电池自燃的情况下,你这个防爆箱有没有用啊

我没测试过,密封性能非常好,估计丢箱子里也燃不起来,卖家说是燃不起来,箱子的盖子做了密封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测试过,密封性能非常好,估计丢箱子里也燃不起来,卖家说是燃不起来,箱子的盖子做了密封设计!

我买了最大号的箱子,现在就放了15块电池,6S5200 8块,6S 3300 6块,还有一块4200,每次开箱子盖子还是要费点力气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当电池自燃的情况下,你这个防爆箱有没有用啊

格式防爆箱就是蛋 药 箱材质是钢板就算电池自燃也烧不坏钢板,防爆箱主要的作用是电池自然的时候防止火势蔓延到别处,降低损失

网友:
北约蛋摇箱,比格式的好太多了

网友D:
爆燃通常发生在过充和撞击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测试过,密封性能非常好,估计丢箱子里也燃不起来,卖家说是燃不起来,箱子的盖子做了密封设计!

油管上好像有你说这个弹药箱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爆燃通常发生在过充和撞击后

鼓包的电池有没有自燃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测试过,密封性能非常好,估计丢箱子里也燃不起来,卖家说是燃不起来,箱子的盖子做了密封设计!

还有就是电池燃烧的话,即使密封也没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必要,回来把电池都放到3.80,长时间没用的,每月都拿出来充放一次。
有破损的,鼓包、变形的及时清理 ...

电池一鼓包就扔感觉很可惜啊,威能的新电池过放一次就会鼓起来

网友:
有用没用没有实践过,但是盲猜一下,电瓶车起火的新闻都看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鼓包的电池有没有自燃的风险

没有,会掉压然后没有电压,炸了破边漏气的也是,没当场燃烧就只会漏气失去电压,总结,锂电池充电要注意,小心外界明火接触,正常存放没短路不可能烧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一鼓包就扔感觉很可惜啊,威能的新电池过放一次就会鼓起来

电池鼓包是一种不可逆的化学变化。
安全第一。
即便有箱子,不是把好电池也影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