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木LongEZ 准备复古飞 银燕2.5CC压燃发动机 Futaba AM 4通遥控器

楼主(2024-04-11):
发动机已经启动成功 调试好  乙醚:煤油:蓖麻油 1:1:1 淘宝都有卖    乙醚(购买发动机低温启动即可 喷出来备用)

楼主:
螺旋桨装反了 请忽视 油箱装进机舱 油面会低于进气口影响吸油 还没找到好的办法解决 只能抬高油箱 但又影响仿真美观 择日起飞

不能控制油门  耗尽油降落

网友:
复古,期待首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旋桨装反了 请忽视 油箱装进机舱 油面会低于进气口影响吸油 还没找到好的办法解决 只能抬高油箱 但又影响 ...

很早以前,他们用气球做油箱,但有缺点,气球要被腐蚀

网友:
都是油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他们用气球做油箱,但有缺点,气球要被腐蚀

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由于发动机位置过高   普通油箱在机舱里液面过低    2个方案 给发动机加个增压口 或者用耐腐蚀的气球代替   。不考虑仿真的话  飞起来很简单  把油箱垫高就可以了

网友A:
去年才花了几百买了台2.5cc银燕,不准备飞的就把它搞燃就可以了,因为在几十年前没有把它搞燃过,1.5的当年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才花了几百买了台2.5cc银燕,不准备飞的就把它搞燃就可以了,因为在几十年前没有把它搞燃过,1.5的当年 ...

哈哈  琢磨一下就着了  都是小时候的梦想

网友(2024-08-15):
玩转压燃发动机需要点技术

网友(2024-09-22):
看到b站上更新了增压油箱的视频,可否介绍下是怎么做的?

网友B:
乙醚和煤油在淘宝上买要怎么搜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乙醚和煤油在淘宝上买要怎么搜索呢?

楼主不是说了嘛,乙醚(购买发动机低温启动液),。煤油嘛买打火油。不过这些都是小包装,价格比较贵,用来体验可以,拿来飞成本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早以前,他们用气球做油箱,但有缺点,气球要被腐蚀

那时候物质条件差,没现成的,只能就地取材:拿乳胶气球做油箱给甲醇机用,甲醇腐蚀性低,能扛住。压燃机是用铜皮自己焊。

网友(2025-02-12):
85年 花了15元买了同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旋桨装反了 请忽视 油箱装进机舱 油面会低于进气口影响吸油 还没找到好的办法解决 只能抬高油箱 但又影响 ...

没有风门关系,控制混合比(舵机带动油针转动)也可以控制转速,二十年前在一台丁字牌2.5cc压燃机上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