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ERC UNIMOG U535改装升级随心打造

楼主(2024-04-13):
近日我们对LIKERC出品的UNIMOG U535攀爬车模型进行了一次深度改造。
且此机会向众多关注这台模型的朋友分享改造的详细过程,这些经验有助于玩家少走弯路,作为上手实操的参考资料。

熟悉LIKERC U535的玩家都应该知道,这台模型的出厂状态为素车状态,也就是上图这个样子。
当然,它的配置因为选装的不同会有少许差异。
比如可选装的配置包括:货斗、尾拖钩,等外观件。
最近他们还推出了新级款的前大灯,效果更仿真,以及配套的前灯和尾灯LED板,这些都是选装配件。

素车状态虽然也有很强的机械美感,但是上色之后显然会更加美观和个性化。
如何对这台近乎于完成品的整车进行上色呢?——拆!

总的来说,有三大部分需要完全分解:货斗、车壳、大梁。

以上是完成分解后的状态。
拆的过程中最好拍照记录过程,把螺丝分门别类的保管好,零件数量非常多。
零件多意味着细节多,这是仿真模型的特点之一。

这些是从大梁上拆下来的:附属装备,以及车壳的底板。
可以看出,这些总成零件自成单元,安装和拆除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整块车壳底板是由钣金零件焊接而成,做工非常精美。
为了让它更美,我们也要对这部分零件进行上色。

每一个单元都是由若干细小的零件拼装而成。
金属零件与注塑零件的搭配,让外观刚柔并济,细节还原度是相当不错的。
每一个部件都值得拿在手上把玩观赏。

升级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转向舵机升级为西塔的DH1高精度矮身无刷舵机。
这颗舵机能提供更高的精度、扭矩和响应速度。
如果想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这个升级还是很有必要的。

藏在大梁里面的零件我们也对其进行了上色处理。
哑光黑色让这些零件显得更上档次,我很喜欢这种效果。

然后咱们把舵机恢复到原位,安装过程很顺利。
所有螺丝都有打螺丝胶,以防震动松脱。

U535的底盘是不锈钢材料打造的,采用仿真设计,细节仿真,做工精良。
经过上色处理之后,显得更上档次,而且更加接近真车的外观质感。
底盘的上色绝对能提升整台模型档次,其上色步骤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把转向驱动单元固定在大梁上。

下一步进行外观件的细节处理。
为了让踏板保持金属原色,而其余部分变成哑光黑,我们需要把踏板单独拆下来。

这是分离后的状态

上色后的状态

拼装后的状态

完成品的状态
正是我想要的效果

下一步是对换档舵机和差锁舵机进行升级
这里我们使用了西塔的921A舵机。

别看西塔921A舵机属于微舵级别,但它具有8.6kg/cm的惊人扭矩,响应速度高达0.09秒/60度,工作电压最高支持8.4V。这颗舵机我也经常用于驱动液压模型的换向阀,因为它除了力量大、速度快之后,运转精度也很高,特别适合微操作。

在恢复安装之前,需要把右则的楼梯拆下来,其余部分单独上色。
以上是上色后的效果。

以上是拼装后的效果

再来是把舵机单元安装到支架上。
在此时,我们还将对舵机信号线进行美化处理。

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舵机线已全部黑化

最后完成整个单元的总装。

楼主:
接下来对大梁上的附属装备进行恢复安装。

首先安装的是前转向驱动桥。
它参照了U535原型车的结构,为门式车桥,因此拥有很高的离地间隙,保障其拥有极佳的通过性。
车桥的运转非常丝滑,差速锁拉线是钢丝,其工作状态与普通卡车车桥是反向的。
当拉线回位(默认状态)时,差速锁是锁止状态;当拉线拉出时,差速锁是开放状态。

恢复安装的过程很顺利。
这是完成后的状态。

接下来进行后驱动桥的恢复安装。

安装完成后我们发现纵向拉杆是金属原色的
为了和前桥保持统一,我们把它拆下来单独上色。

这是上色后的效果。

这是完成安装后的状态。

这是安装了前后车桥的大梁全貌。

楼主:
接下来安装U535的变速箱。
这颗变速箱同时也是分动箱,是一体式设计,真车也是这样的结构。

变速箱拥有三个档位,分别为:高速、中速、龟速。
为什么是龟速而不是低速?
因为这个档位比我们印像中的低速还要低得多得多。
挂到这个档上之后,U535可以输出极高的扭矩到车轮上,牵引力巨大无比,拉人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档在真实U535上也是特色所在,主要用于农业作业,发挥如拖拉机一样的功能。

不仅有功能,还有一个精美的外观,造型细节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这一点非常好。即使把它单独拿出来,也值得观赏把玩。

然后是恢复差速锁和换档舵机的安装。

拉线走向也是流畅美观的
还设计了拉丝穿行支架,我们也对它进行了上色。

下面这颗舵机是负责换档的,三个档次,前文有讲解。
上面这颗舵机的功能是二四驱切换(分动箱控制)和差速锁。
是的,一个舵机就能完成两种功能的驱动。
它的模式分别是:后驱无锁、四驱无锁、四驱锁止。

以下视频展示了这一功能的细节:

把换档舵机拉杆连接到分动箱上。

再调整好差速锁拉线的位置。
并且我们还给拉线末端套上了保护管,以防止钢丝散开伤人。

工整、流畅、功能、性能:四个维度,我能给它打高分。
U535绝对是国产模型中的良心精品。

继续恢复安装右侧装备

然后是左侧装备

最后再安装拖车钩,它是金属的,做得很精细。

楼主:
挡泥板固定支架必须上色,与大梁同色,这样效果是最和谐的。

把它安装到挡泥板上

前支架也不能忘了上色

这是上色后的状态

挡泥板安装完成了!好看!

楼主:
这个零件也是个选装配置,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
它的功能是把线缆压在大梁内则,让布线更加美观,同对线起到保护作用,防止松散。

上色

安装

完成状态。
利于大梁的U槽走线,两个卡子把电线压在大梁内壁,既能起到保护作用,也能发挥美化作用。

楼主:
底盘上色与恢复安装就算基本完成了。

楼主:
尾灯LED板是一个选装配置,使用它安装起来更简便。

两个LED板是不分左右的,灯板上的电线较多,我们接下来要对其进行优化和美化处理。

每块灯板上的4个LED它们实际上是共正极的,因此可以共用一条白线作正极。
灯板标配的线直径较大,这里需要把它们更换成更细的电线。
经过这一操作后,每块灯板上的6根粗细就被优化成了4根细线。

然后封胶,把电路板固定在灯架上,同时也是对电路的保护。

给电线套上保护管,于是它们变成了一股细线。

把尾灯安装到车架上。

进一步优化,把两个尾灯的8条线优化成5条线。
刹车灯、倒车灯、左转向灯、右转向灯,为4根负级,它用共用1个正极,所以用5根线就能完成尾灯所有功能的控制。

焊接它们,并汇入一根多芯细线,这条线将被引入到车头位置的灯光控制器附近备用。

经过优化之后,尾灯变成了视觉上的“一根线”控制。

接下来是安装动力总成。
电机升级了开山斧PRO 2300KV一体式无刷电机。
标配的电机为开山斧SE 1800KV一体式无刷电机。

动力系统安装完成。

尾灯罩的标配状态如上图,也是素的。
我们进一步对它进行美化处理。

上色

继续上色

安装完成

楼主:
在为LIKERC U535安装仪表台时,我注意到它的结构有足够的空间刚好能放下光源,这种能让它变得更生动的机会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改装过程。
在选择背光光源时,对颜色色温进行了很多的挑选,普通的绿光太常见,不够特别,我们最终选择了一种偏墨绿的LED贴片光源,中间的蓝光也作了特殊处理。

首先是要把透光片沿着轮廓进行裁剪

这是裁剪完成后的样子
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孔,打这两个孔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使用了超声波切割刀。

安装之后的正面效果

假组到仪表台上的效果

接下来是制作背光的操作
首先是使用反光材料贴在背板上,利于光的扩散。

在仪表背面贴上柔光纸

安装柔光纸之后的效果

再安装两层偏振膜

点亮测试,效果不错。
中间的蓝光强度较大,需要进行衰减处理。

在蓝色LED贴片上贴上遮盖纸,以降低其亮度
黄色的遮盖纸同时也改变了蓝色的色温,让蓝色呈现出更独特的低饱和度效果,这在视觉上能给人更高级的感觉。
左右两颗绿光LED贴片也是经过挑选出来的绿色,它和普通的绿光不同,而是一种低饱和度的墨绿色,看起来非常舒适。

所有LED贴片都采用极细的导线焊接
出线采用热缩管保护,整体外观也能呈现出黑色,更加美观

穿线,绕过方向盘驱动齿轮,电线和齿轮互不影响。

安装仪表台后盖

将6根线汇成2根,并焊接限流电阻。

完成初步整理之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优化。
仪表台的供电为弱电,因此可以从舵机驱动电源线上取电,从而优化了电线的数量,让布线变得更加简洁。

把电线进行梳理

切断舵机的红线和棕线,它们是舵机的电源线。

焊接完成。
现在只要舵机通电,仪表灯也就同时点亮了。

接下来对舵机电线进行整体黑化处理。
断开插针后,穿上热缩管。

再重新焊接上插针

套上细热缩管

安装插头

热缩管覆盖,完成!

通过舵机检测器来测试系统的工作情况
电路的优化非常有效,在不改变原有电线数量的情况下,实现了舵机和仪表灯的双驱动。

最后让我们来观赏仪表台的亮灯效果吧!

网友:
中间有差速器和差速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