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商品EPO机,是用的什么涂料喷涂的颜色

楼主(2024-04-14):
请教一下,商品EPO机,是用的什么涂料喷涂的颜色?

网友A:
我用的丙烯涂料,涂之前要把机身上的脱模剂用PP水洗掉

网友:
绿色环保的水溶性漆对普通泡沫没有丝毫腐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丙烯涂料,涂之前要把机身上的脱模剂用PP水洗掉

想问问,原来飞机上的涂装用什么清理好点,谢谢

网友:
用三和喷漆或者丙烯颜料都可以,丙烯手刷要有一定技巧,耗时也比较久,有设备也可以喷涂。喷漆水性油性都行,操作比较快,注意一次别多喷就行,需分色的话到建材买遮盖胶带,要那种绿色低粘性的。这两种方法都要像一楼说的,用泡沫清洗剂洗EPO表面,因为EPO上有含蜡的脱模剂,上色后附着力差,搓搓就掉漆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丙烯涂料,涂之前要把机身上的脱模剂用PP水洗掉

PP水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