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鸟第二次炸机

楼主(2024-04-14):
入手油动大嘴鸟,组装好后上个月试飞,遥控失灵,第一边就炸了,机头损坏,经过修复等待机会再次试飞,恰逢三月三假期最后一天,继续试飞大嘴鸟,调试好油门和前轮划跑直线后,果断起飞。大嘴鸟飞行速度很快飞了几圈五边,试收点油门低空慢飞,身后有高压线路,或许是升力不够容易螺旋的原因吧,距离地面六米就偏转日地,还是跑道边水泥地面的,抢救无效,眼睁睁地看着炸机,那日地传来的声音砰砰响,感觉自己又浪了一回。经检查,火花塞断了,螺旋桨整流罩变形。螺旋桨断裂。前轮固定板崩裂,发动机散热片也崩了两片,发动机支架两个都断裂,暂时不知道曲轴头有没有变形。正好还有另外一架50级别的塞斯纳没有发动机安装,顺便把那个发动机安装上去,改天首飞。

网友:
现在看见睿思凯这神经控脑子嗡嗡的

网友:
接收机远离火花塞,点火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这控怎么样?

网友A:
兄弟,你的平尾上下方向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平尾上下方向装反了

安装时没有留意,等胶水干了才知道,也不想改了。等以后心血来潮时把整机蒙皮都换了,自由搭配,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原先是想要红白色的,那时没有货,就要了这种颜色。

楼主:
新购置的控,飞电动没有问题,这控第一次飞油机,以前飞油机一直用FUTABA。

网友:
遥控器上省钱,炸1次机就亏回去了

网友B:
大嘴鸟建议改电,6s5000可以飞7分钟左右,轻,干净省事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B:
大嘴鸟建议改电,6s5000可以飞7分钟左右,轻,干净省事

大神请教一下用什么电装

网友(2024-09-17):
引用 网友B:
大嘴鸟建议改电,6s5000可以飞7分钟左右,轻,干净省事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改电么模友

网友:
闲鱼上搜索,可以看到很多改电大佬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