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这种伺服驱动器可以驱动普通伺服电机吗?

楼主(2024-04-16):
如图,想用这种伺服驱动器驱动下面的伺服电机不知道行不行

上面的电机有点大想用下面的
电机

网友:
有没有懂行的介绍一下,到底“伺服电机”和普通航模无刷电机、电瓶车(有霍尔传感器)无刷电机有啥区别?
图里的控制器是不是写的“私服”不是“伺服”?

网友:
不涉及编码器,只是驱动无刷电机的话,那电压,电流,功率匹配就好

网友A:
照片中350的这款只属于直流无刷电机套装,和真正伺服天差地别注意看,是 私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350的这款只属于直流无刷电机套装,和真正伺服天差地别注意看,是 私服

不咬文爵字

网友:
产品标识竟然能写错字,品控让人怀疑。

网友:
实际就是个直流调速电机,缝纫机上用的

网友:
有霍尔和无霍尔的电机是无刷电机非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是用编码器的,要和驱动器匹配使用

网友:
估计是糊弄小白的产品

网友(2024-05-26):
咸鱼花200买个那种750w的伺服电机吧,一套,带电控,我觉得超值,一直用来当主轴电机

网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5692

建议买伺服电机。

现在闲鱼上几十块的脉冲控制盒,位置模式也能用。

网友B(2024-10-24):
我之前也是想用伺服电机换车床电机,但多了个伺服控制器不好放(车床铁屑乱飞容易短路)控制器也要设定参数什么的,且听说伺服的主要功能是旋转精度,车床要的是扭力.....不知道到底合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想用伺服电机换车床电机,但多了个伺服控制器不好放(车床铁屑乱飞容易短路)控制器也要设定参数 ...

伺服电机还有个功能就是恒扭矩,转速不论转速多少扭矩都是一样的,不用担心转速高后扭矩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