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可以提供自旋摆的练习方法

楼主(2024-04-21):
自旋翻挺稳了,但自旋摆始终无法破,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下练习技巧?谢谢

网友A:
哔哩哔哩搜Heli2069,我看他的视频学的

网友:
自旋钟摆其实分解开就两个动作,正飞对头向前半圈自旋翻,然后倒飞对尾向后半圈自旋翻,两个动作连贯起来就行了,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分解动作逐一飞好后,组合起来勤加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哔哩哔哩搜Heli2069,我看他的视频学的

应该是Heli2096

网友:
终于对了,一开始搜的不对。

网友B:
必须安利小草老师的教学视频!对新手太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安利小草老师的教学视频!对新手太友好了。

我去了解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