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on 5.5 这个飞机怎么样,有大佬飞过吗,跟tg520结构区别大吗?

楼主(2024-04-22):
tron 5.5 这个飞机怎么样,有大佬飞过吗,跟tg520结构区别大吗?

网友:
飞机肯定是很不错的飞机,只是价格和练习成本劝退,我有油动版本的TG55N,电动版的本地曾经人手一台,现在大家都改玩M4了,陆续都出了,航模的风向是很容易改变的,跟风效果明显,主要是练习成本和练习效果之间,聪明的摩友们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网友:
如图所见,TG520是传统细小圆形尾管带尾撑的,TG55是粗大方形尾管不带尾撑,其他差别不大,TG520可以直接升级TG55N的尾管,但整套尾巴的价格可以重新收一台TG520空机了

网友A:
相信材料不会短期改变, 肯定还是偏软
大炸 以后变形的地方很多

但是就纯飞,肯定是结实的,单项 齿轮都是5.8的结构

另外,根据以往TG营销策略,有一定可能成为配件刺客

网友:
已经出新款了。

网友:
tg5.5没有 有520和5.8  520一直飞 手感很不错  就是最近老是熄火  可能电调的问题  5.8还没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材料不会短期改变, 肯定还是偏软
大炸 以后变形的地方很多

我不太相信一个销量这么低的模型厂家能养活自己,应该都是外贸兼职干厂的接到一单干一单剩点尾货卖国内,主业不是这个,像小罗那种有可能是全职干这个的,代表国家参加国家参加国际比赛,给国家增光,国家给以一定补贴,养了一班人

楼主:
最新款是哪个呢

网友:
其实这两个飞机飞起来应该差别不大,因为实际上的主要结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TG是早起机型,在外形设计上并没有TRON系列看起来前卫,我现在就飞TG520,也没什么冲动升级Tron5.5,除非TG520炸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