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18摇杆干涉

楼主(2024-04-22):
如题,pl18摇杆下边是个六角螺母,左边被尖头的那个棱顶住了,导致左

方向不能打满,右边的摇杆是左右两边是平头没有干涉请问这个六角螺母哪个方向是拧松

网友A:
角磨机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切了

上角磨机怕是直接报废

网友:
角磨机那是干粗活儿用的,拿个小电磨就足够了

网友B:
校准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一下就行了

校准完了还是这样,而且调行程不管调到多少,就是差百分之2,绝对是顶住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扭过调摇杆行程那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扭过调摇杆行程那个螺丝

没拧过,而且那俩螺丝不是给油门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拧过,而且那俩螺丝不是给油门用的吗

一边4个螺丝 2个松紧2个行程吧 分别调节摇杆两个轴 每个轴一个松紧一个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