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同学装京商Flip25+OS 40FP

楼主(2024-04-23):
另一同学之前从tb店家购得库存一Flip25骨架,蒙皮、改电动后很好飞,导致玩油机的同学也眼红,遂下单一架自己装,没想到装成油的更麻烦。
自己蒙皮,设计半天涂装,上红白下蓝白,还挺好玩的。

发动机斜倒装,好在预留的定位线挺准。防火墙出厂预刷环氧,自带右拉,四十多岁的发动机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装了上去,还不打架。。

用热熔胶把反牙螺母粘在木棒上,送到位置。防火墙有点软。
更头大的是油门拉杆。怎么装都很麻烦,不是太软就是和机翼、油箱、隔框干涉。用球头也不行。后来想到直机的油门摇臂延长杆,拧一螺柱解决问题。如果是老三叶,摇臂不可拆,真不知道怎么搞。。要疯了。

油箱用PETG打印,发现参数设好,效果还不错。

网友:
我装的是40级的,因为三叶46二手发动机始终没有调好,所以改成电的了,把前机舱上部切掉做电池仓(内部做了加强),但重心靠后飞行部好控制。

网友:
本人在此,油门拉杆问题解决后,其他都很常规,首飞基本很成功,舵量按照说明书设置正好。

首飞副翼没调平,滚转不在直线上,调平后解决。
30多岁的40fp配这台25级飞机动力刚好,用的10x6乾丰尼龙螺旋桨,10x6 赛朗木桨动力略差且动平衡差震动太大,打着火后飞机摇头摆尾。后续尝试德利的10.5x4,低速和静拉力会更足。
烧的4:1素油,动力和低速表现不俗,在这台飞机上全油门垂直爬升可以一直爬,启动性也很好,无论冷车热车用启动器都是一枪着。

网友:
更新,昨天去飞了,因为换了台遥控,副翼设反炸机,发动机油针断,机身彻底报废

网友A:
不知这种情况,用焊锡焊上,能否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种情况,用焊锡焊上,能否再用

可以换用40LA或15cv的汽化器

网友:
修修补补还能再战

网友:
更新,用焊锡把油针焊上了,轻轻打磨到能严丝合缝对上,露出里面的铜,正好能留一个槽出来,一端上锡,烙铁头粘上松香,再烫一下就融在一起了。完美装上,今天装在板凳上试机,运行良好。

网友(2024-07-27):
这机吊机吊过了吗?

网友B:
用40引擎,头不沉吗

网友C(2024-09-30):
这机身看像是一根木头掏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40引擎,头不沉吗

FP系列无轴承,重量比普通40级轻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身看像是一根木头掏出来的

不是的

网友D:
我也有一台40FP,但是那个泄气孔式化油器之前调乱了,我自己又不会调,现在只能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台40FP,但是那个泄气孔式化油器之前调乱了,我自己又不会调,现在只能放着。

不会吧?

网友D:
起飞前的舵面检查都能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