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84手抛机改双发副翼怎么改

楼主(2024-04-24):
手抛机改航模,副翼用了塑料片连接,是插在中间的,准备中间打胶把塑料片粘住,留好间隙,不准备倒角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A:
行,能转就行。不过不倒角的话你这间隙可够大的,否则副翼角度不够

网友:
要倒角的

网友:
塑料片粘不好容易掉出来。还是倒角加胶带简单可靠

网友:
最好加倒角,可以用小合页连接副翼和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能转就行。不过不倒角的话你这间隙可够大的,否则副翼角度不够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