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 和 天地飞 Et16S 纠结 选哪个好

楼主(2024-04-25):
TX16开源控当然好,又看中 天地飞ET16S  有个双引擎功能。不知道 TX16s  有没有那个功能。 用过的摩友说一下。

网友A:
这种双引擎功能就是混控,开源系统混控功能是很强大的,TX16S想实现当然没问题,只不过设置起来没ET16S那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引擎功能就是混控,开源系统混控功能是很强大的,TX16S想实现当然没问题,只不过设置起来没ET16S那么 ...

如果是混控一般的遥控也可以设置吧。和Et16这个双引擎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ET16S,天地飞的稳定性值得信任

网友C:
TX16S,肯定的,ELRS现在性价比是真的高

网友D:
还是天地飞的好,等你把开源的功能搞懂了,我已经在天上飞一个几十回了。
最主要的我是玩航模,不是玩遥控。天地飞太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16S,天地飞的稳定性值得信任

天7  天9  都用过  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16S,肯定的,ELRS现在性价比是真的高

主要是要那个双引擎功能, 不知道Tx16s 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天地飞的好,等你把开源的功能搞懂了,我已经在天上飞一个几十回了。
最主要的我是玩航模,不是玩遥控 ...

我是天地飞铁粉  接收机家里一堆。都是天地飞的。

网友E:
如果有机会的话,先找台朋友的开源控玩玩,能接受其难度了再买,上限比天地飞高。我现在是X9Dp+TX18S,玩明白了真的很好用。X9Dp内置frsky协议,换上多协议高频头就能对天地飞的接收机,多协议高频头刷固件后新老天地飞都能对频,飞机随便蹭;换上FRM303会更稳定,但没有富斯3代的回传功能。TX18S自带的就是多协议高频头,更不用说。
不过用过富斯之后,我感觉富斯比天地飞更好些。富斯3代很稳定,发射功率也可调,功率小点也不易干扰到他人。
反正,lz找到自己习惯用的控就好,不比赛不搞奇怪玩意的话,这点需求,啥控都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机会的话,先找台朋友的开源控玩玩,能接受其难度了再买,上限比天地飞高。我现在是X9Dp+TX18S,玩明 ...

已经入手TX16S 四合一版,居然不可以对频天地飞老款接收机,晕死,还得单独买接收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入手TX16S 四合一版,居然不可以对频天地飞老款接收机,晕死,还得单独买接收机。

可以对吧,可能是顺序比较乱。我的记忆中应该默认固件只能对一代不能对二代,去multimodule官网找新版本固件刷上之后就都能对。现在ETX2.10还没推送,multimodule固件应该还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对吧,可能是顺序比较乱。我的记忆中应该默认固件只能对一代不能对二代,去multimodule官网找新版本 ...

固件  版本 都是最新的,已经问厂家了,天地飞一代接收机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对吧,可能是顺序比较乱。我的记忆中应该默认固件只能对一代不能对二代,去multimodule官网找新版本 ...

为了用这控我还得从新买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件  版本 都是最新的,已经问厂家了,天地飞一代接收机不支持。

怪了!现在竟然这样了啊。看来我这消息也已经过时了,换代太快。
不过一代天地飞接收机,现在都是性价比无敌的存在。特别是天四,小而轻,适合飞3k 3p。我现在都后悔停产前没多买几个。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D:
还是天地飞的好,等你把开源的功能搞懂了,我已经在天上飞一个几十回了。
最主要的我是玩航模,不是玩遥控 ...

相当有道理呀,我现在就后悔入了开源控~~~

网友:
我从前用天地飞ET 12,现在用的是Tx 16 S,建议还是天地飞好。不要相信什么TX 16手感好,其实原厂Tx 16手感很差,即使换了升级的金属摇杆也没用。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F:
出厂状态的ET 12比TX 16 S手感强百倍,TX 16 S第一次上手会感觉手感惊艳,其实是靠一大坨阻尼膏在骗人的,在此状态下你打开监视界面看看,中立点一直在跳,好吧你就调吧,等你调到中立点不跳了,手感糟的一塌糊涂,根本没法飞,以上是我个人亲身体验,只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G(2024-12-27):
今天下手了 天地飞ET16PRO,我是小白选手,不懂,纯蒙的,上一个是天地飞7 放家里落灰好久了

网友H(2025-05-08):
radiomaster 工业垃圾,买天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