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火花做的模具

楼主(2024-05-03):
雕刻机改成了电火花,在淬火模具钢上打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分辨率 。。太牛了。。

网友A:
电火花的电极是有损耗的,楼主怎么控制整个画面打到深浅一致?还是直接雕了个整个画面那么大的电极?

网友B:
五楼问得好。还请讲一下电极的材质,紫铜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的电极是有损耗的,楼主怎么控制整个画面打到深浅一致?还是直接雕了个整个画面那么大的电极?

第一张图就是电极,这个模具钢是经过磨床磨过的,打之前只要把电极和模具钢接触面保持平整贴着,然后锁紧上面的平口钳,打出来深浅就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楼问得好。还请讲一下电极的材质,紫铜吗?谢谢。

是紫铜的,第一张图就是。

楼主:
原先的铸铁雕刻机,行程是3040的,闲置了很多年,在闲鱼上挂了一年多都没人买,索性把它改造成电火花机了。改造过程,主要是改了Z轴,把原先雕刻机的主轴取下来,改成放电部分,增加电子尺和火花机油冷却过滤循环部分。控制部分在闲鱼上淘了个二手的台一火花机控制柜。

网友C:
这个非常实用,可以做各种钢模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实用,可以做各种钢模具了

是的,之前是直接用雕刻机雕,就是很容易断刀。

网友D:
高手啊,请问是先用雕刻机做出的电极吗?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极,要多大功率的花火机控制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手啊,请问是先用雕刻机做出的电极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极,要多大功率的花火机控制器呢?

功率不太清楚啊,我买的是这个型号的MP-50火花机控制箱。380V三相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不太清楚啊,我买的是这个型号的MP-50火花机控制箱。380V三相电的。

谢谢回复,顺便顶起!!

网友:
改的很成功

网友E(2024-08-07):
能详细介绍分享下吗?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详细介绍分享下吗?好东西啊。

制作过程都有了,已经比较详细了,那个控制柜操作很简单的,有说明书。

网友F:
楼主买的是成品控制柜啊!?

网友G:
好像电火花都是先雕的差不多再用电火花精修吧?直接打模具不同位置的损耗不同,精度误差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买的是成品控制柜啊!?

是的,闲鱼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电火花都是先雕的差不多再用电火花精修吧?直接打模具不同位置的损耗不同,精度误差比较大。

可以用2个电极,一个粗打,一个精打。铁直接雕,很容易断刀,雕个铁模具至少要换个十多次刀,效率很低,雕铜基本上不断刀。

楼主(2024-09-17):
假期回农村老家,对火花机头进行了改进,之前用的是平口钳,不好调节铜公的平面度,现在改成千秋架了,前后左右俯仰调起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