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拉回来了

楼主(2024-05-05):
我承认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
其实我一直知道 但是就是不死心总是幻想着低成本搞台精度高的台钻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啊
上次发帖的那个钻卖掉了 接着花了400买了台4120的立柱和底座   又花了200买的平行支架 想着能做台精度不错的台钻 到后来发现我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以后再出掉吧
今天逛闲鱼发现一台黄山z4112b 跑了170公里拉回来了接近200斤400块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这是卖家图 我到家后还没清理  之后清理干净再发后续可能还有点会有点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很精辟的话,由于要省钱导致强度精度不够导致反复购置设备,并花费大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很精辟的话,由于要省钱导致强度精度不够导致反复购置设备,并花费大量时间。

是的 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B:
这种二手台钻毫无精度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二手台钻毫无精度可言

这个我觉得好办,二手老货主要是买它的刚性结实,精度只要轴承一换,钻轴一换,钻夹头一换就和新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二手台钻毫无精度可言

你看跟什么比 要是台钻之间比  和西湖 武夷山他们毫不逊色  要是跟铣床cnc比 那不是扯淡么!

楼主:
中午把主轴那里拆掉了

楼主:
拆的原因是轴承的声音有点大了 还有间隙 塔轮 里面的黄油都干了噪音大 毕竟29年了 比我大5岁 没有油 相当于干磨 不可取 拆

楼主:
现在的有个问题 电机不转  电机是380的 我接220变频器 50hz还是不转  是不是这种电机 就不能用变频器
它没有6个出线可以按△接 接线 只有3个出线

网友C:
黄山台钻不错,是正经的大厂出的,好东西,就算是老旧的都比那些杂七杂八的新台钻强,台钻还得看重量,好东西都重,轻飘飘的都是玩具。买一个好台钻还是很有用的,平常用的还是很多的。有一个趁手的工具好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黄山台钻不错,是正经的大厂出的,好东西,就算是老旧的都比那些杂七杂八的新台钻强,台钻还得看重量,好东 ...

100公斤左右吧  轴承买了 轴承2-3块一个 不知道好不好 哈轴旗舰店的  原装的也是哈尔滨的  这个台钻比我之前那个好太多太多 而且主轴套筒几乎没有间隙  而且这个夹头虽然都锈了 还是看得出做工不错

网友:
轴承哈轴的不好分别,一般买人本的就行,我做砂带机就用的人本轴承,感觉还行,后来修机器都用的人本轴承。

网友:
好东西。老货用料足,轴承都换了比新货好用

网友D:
炮塔铣铣头当台钻机头用精度是不是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炮塔铣铣头当台钻机头用精度是不是高些?

来拿这个去当钻头保证精度上来。坐标镗头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既然有车床,肯定是了解铣床的,那么上这个台钻肯定也是有比较大用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公斤左右吧  轴承买了 轴承2-3块一个 不知道好不好 哈轴旗舰店的  原装的也是哈尔滨的  这个台钻比我 ...

这个钻家头我也有一个,我是在本地二手市场淘来的,现在装在台钻上,也是锈迹斑斑,但精度不错。

楼主:
解决老问题就有新问题出现 现在电机能转了  开始没注意开关它是坏的 我直接接在电机上可以转了 但是力气比较小 我用手使劲摩擦就可以让电机堵转

楼主:
由于电机出线只有三个头 我不确定这电机是∠接 还是接 有什么办法测量么   昨天晚上翻了翻老帖子发现 可以拆开电机吧另外的的三个头子引出来 我怕拆坏先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