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遥控器飞直机,能控上调参并且有回传了吗?

楼主(2024-05-06):
如题,请教大家,RF2陀螺仪可以用开源遥控器控上调参吗?有回传吗?能回传啥东西?有教程吗

网友A:
可以 现在有很多脚本,连电调都可以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现在有很多脚本,连电调都可以设置了。

好盈的脚本那里有

网友B:
能回傳的東西多了,電壓,電流,主旋轉速,電調溫度,飛控溫度,BEC電壓

調參?大多參數都能直接透過控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回傳的東西多了,電壓,電流,主旋轉速,電調溫度,飛控溫度,BEC電壓

調參?大多參數都能直接透過控設

请教,这个是TX16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回傳的東西多了,電壓,電流,主旋轉速,電調溫度,飛控溫度,BEC電壓

調參?大多參數都能直接透過控設

可以遥控器上直接调机了吗

网友:
是的,是 TX16S 刷入腳本及設置就能遙測

也要配合 ELRS 的雙向系統就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遥控器上直接调机了吗

在下載韌件的網頁裡就有腳本可以下載了,配合雙向開啟遙測後就可以直接調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下載韌件的網頁裡就有腳本可以下載了,配合雙向開啟遙測後就可以直接調參

请问,脚本那果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載韌件的網頁裡就有腳本可以下載了,配合雙向開啟遙測後就可以直接調參

哪里有相关的教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脚本那果可以下载?

答案都在這裡:
https://www.rotorflight.org/
RF2 的調設教學在 B 站就有,可以去找找.

要先理解件事,RF2 的調機腳本/軟件只要有做過更新就得重下...

网友B:
B 站上有,用 RF2 飛控或 Rotorflight 找就有

网友:
十五年一个轮回,ESKY的三轴陀螺仪十几年前就发射机调参了,

网友:
就是遥控器外观设计跟不上时代,摇杆很高,弹簧比较硬,固件系统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 站上有,用 RF2 飛控或 Rotorflight 找就有

B站上的都是电脑调参的RF陀螺教程,没有遥控器上调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站上的都是电脑调参的RF陀螺教程,没有遥控器上调参的

因為遙控器調參真的沒啥好教的啊...

我記得它的腳本要拿來裝機有困難,不像 V 控那樣可以從零開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能回傳的東西多了,電壓,電流,主旋轉速,電調溫度,飛控溫度,BEC電壓

調參?大多參數都能直接透過控設

我用好盈120a怎么没有电流回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用好盈120a怎么没有电流回传

好盈 80A 以上应该都有支持电流回传(60A以下都没有)

1.有没有接回传线?
2.电调遥测有没有开?
3.协议设置是否正确
4.回传对应值有没有跟上
5.控有没有设回传选项

然后...你是拿哪一把控?用哪种接收协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盈 80A 以上应该都有支持电流回传(60A以下都没有)

1.有没有接回传线?

遥控是tx18s 接收机是rxsr  电调遥测 除了电流其他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遥控是tx18s 接收机是rxsr  电调遥测 除了电流其他都有

理论上如果电调有支持电流数据,只要遥测开了就会送信...
你可以先试着在地面拆桨,然后在电机选单里开启电机调试
然后让机子在地面试转,看下面的电流值有没有数据,如果有,那检查控的遥测接收项目是不是漏设了
如果没有电流数据...那就是不支持电流数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如果电调有支持电流数据,只要遥测开了就会送信...
你可以先试着在地面拆桨,然后在电机选单里开启 ...

请问您下 电调用不用升级带vbar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下 电调用不用升级带vbar版本?

我没用过好盈(BL32太香了),但我看过飞友的是用一般版就能回传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下 电调用不用升级带vbar版本?

想请教,您是实飞後看不到电流,还是在地面试转看没有电流
我也试着装了一套  HW80A 试转,的确是看不出电流值,
我去 DC 群问大佬,有人说HW的电调电流回传要大一点的负载才看得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您是实飞後看不到电流,还是在地面试转看没有电流
我也试着装了一套  HW80A 试转,的确是看不出电 ...

拆桨试 今天装桨飞可以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桨试 今天装桨飞可以显示了

暸解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載韌件的網頁裡就有腳本可以下載了,配合雙向開啟遙測後就可以直接調參

我是意思是,能不能脱离电脑,像V控那样实现在遥控器上调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意思是,能不能脱离电脑,像V控那样实现在遥控器上调机?

不行,调参可以,但从零装机有困难

网友E(2024-07-31):
引用 网友B:
不行,调参可以,但从零装机有困难

Rotorflight 2陀螺仪效果怎样,radiomaster nexus看数据挺不错的,就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Rotorflight 2陀螺仪效果怎样,radiomaster nexus看数据挺不错的,就不知道效果怎样

效果吊打 VB 沒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