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遥控固定翼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2024-05-09):
如题,普及类商品电动固定翼的电源开关都是啥样的?此前的电动固定翼都是kt板简装的,没有电源开关,飞前把电调插到电池上(遥控器的右门放到最小位置),操纵遥控器就可以飞了。现在遇到商品机,像真较好。用直接拔插电调的方式不行了。各位高手给讲讲

网友:
开关?不存在的,插拔电池

网友:
这个开关,得承受很大的电流,还真不是普通的开关能胜任。例如80-90涵道机,这个开关得承受住持续100A以上电流....
目前所见基本是没有动力电源开关的

网友:
电调上带个继电器

网友A:
以前的油动飞机,电池只是为接收机供电用,电流小,电压低,一块电池可以飞好几个起降,并且是放在飞机肚子里,所以需要一个开关,现在电池是动力用电,基本是一块电池一个起降就换,电流还大,如果加个开关简直是累赘,多花钱还多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油动飞机,电池只是为接收机供电用,电流小,电压低,一块电池可以飞好几个起降,并且是放在飞机肚子 ...

仓身结构,电池及接收电调都在内部,更换电池时需打开仓身,机翼都需要拆下来,且拔插电池因空间局促,插头略紧一些,拔插都很费劲。以前飞片身的KT板机,更换电池很容易。不是要安装电源开关,是想知道高手、熟手对需要开仓换电池的有没有好方法,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你把线接出来延长都比用开关强

网友:
动力电池电流太大,不可能用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仓身结构,电池及接收电调都在内部,更换电池时需打开仓身,机翼都需要拆下来,且拔插电池因空间局促,插 ...

那就在舱盖方面想办法。电动飞机,尤其是大电动,目前没有开关。能设开关,估计会增加很多死重。

网友(2024-08-16):
我飞个几分钟就下来,开关?有什么卵用

楼主:
这是经典名机“改-1”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经典名机“改-1”靶机。

是的是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闸刀开关,或者多并联几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