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幼儿专供对战用电动发条坦克

楼主(2024-05-10):
此图解释了为啥这么久以来我都没更贴的原因。谁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我要反驳:何止!自从有了娃,你的时间和金钱也不再是你的了。
既然带娃不可避免,那就别怪我根据个人喜好把娃带偏了。虽然是俩女娃,但是不妨碍我将她们培养成不爱红装爱武装。之前搞的那些玩意显然还不适合给小孩子使,那就还是在她俩有意识之前设计制造专属新玩具吧。
故事的发展顺序是这样的:
自从搞了RC纸模T-34/76,想着继续在它底盘上挖潜,其中一个令人眼前一黑的设计便是看到这个t-34/115

这其实只是保加利亚废物利用的产物,本身并不能开动,但是可以有!一直以来都有想在旋转炮塔里布设自动装弹设备的想法,这种大脑壳空间肯定很够,反正也想试试新技术工艺。
又是基于纸模设计的炮塔,这只是个原型模具,接下去是要倒模的

炮也得有,115滑膛炮等效口径约7mm,搞了一些外13内7半米长的6061铝管,亲测强度和耐腐蚀性足够,而且铝管轻,即便这么长的炮管也不会对俯仰机构产生太大负担。
上车床

但是会剩下来一节多余的,有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觉

干脆拿来搞一门试验型小炮,炮架和炮尾用petg打印,这玩意比PLA强太多了

炮座也得有

随着试射的成功,灵机一动想到这炮也可以装坦克上,鉴于这么短粗的炮,那也是Q版的坦克合适。搜罗了全网,能参考到的对象最优是meng的99a

然后在那阵子真是迷上这些Q版玩意了。
大老粗火炮用在KV-2上也挺合适,刚好自己之前也有在测绘KV坦克,直接在原文件基础上修改出一个参照meng的Q版KV底盘
履带和驱动轮用的是过去库存的橡胶履带,遥控设备也是玩具开关控

一时半会不想搞炮塔,其中一大原因是这开关控通道数不足,除去底盘功能就剩俩通道了,但是如果不用炮塔的话……

于是搞出了个类似S-51自行火炮的玩意

其实也是到这时候才想起整这些玩具般的东西,未来跟娃一起玩,不无不可(但是玩火尿炕)。

楼主:
设计制造Q版kv的时候又双叒是参考纸模,AutoCAD制图

依据现有必须零部件调整长宽高尺寸,此处作为限制条件的是马达尺寸与橡胶履带周长。
将车体侧面轮廓转化为块,插入块的时候才允许单轴缩放

反复摸索这个X轴缩放尺寸,使车身变得短粗Q萌符合限制要求

添加细节啥的就不多说了,最终的外壳是多片分件petg打印的,用pla抛光液粘合,这玩意的抛光原理就是能溶解pla,所以也能做针对打印材料的模型胶水用。亲测这玩意对petg也一样有用。

Q版99A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设计,但还没制造

玩火尿炕X全家,此时开始想给娃设计安全可把玩坦克玩具。

楼主:
网上出品Q版坦克最多的当属MENG,在找参考的时候见得最多的WWT系列
但说实在同类车型我更喜欢小号手的设计,外观更协调,还能推推乐。meng的有种Q化用力过猛的感觉

meng的洗脑画风甚至被山寨出合金回力车

看到这我也有了新想法:给娃整发条坦克
然而搜遍了全网,居然找不到单卖的发条机芯,只能买成品玩具来拆。忍无可忍的我决定祭出专业优势,就是标题中的“电动发条”,用发电机》蓄能装置》电动机的形式取代纯机械结构的发条。
离散电路试验很成功,用减速电机做发电机,法拉电容做蓄电池,接上低功耗电机,可以实现发电十秒钟,运转得更久的效果。

楼主:
虽然并不喜欢meng的谢尔曼设计,但架不住它体积更小啊,打算利用过去的设计和零件凑合一辆。
不过这种前后缩放过度的车型,不是很适用之前的单轴缩放的招数了,有种脑萎缩的美……

到头来还得调整很多尺寸设计

从平面侧视图到立体建模,又花了好多时间调整尺寸,使之看起来更协调

然而等整体感觉差不多良好了,再一测打印尺寸,不得了,原本只想搞个拳头大小的玩具,结果却成了个砂锅大的拳头。唉,谁叫这货的尺寸限制条件是利用1/16的谢尔曼悬挂呢,如果再缩放0.7倍的话整体大小就能接受了,也不影响塞发电机。

楼主:
正当电动发条谢馒头还在稳步推进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回想起来又一个令人眼前一黑的纸模设计

とんとん / TONTON的奇特Q版战车系列。这东西不得不说,大人看着很幼稚,但小孩看着刚刚好,参照来设计也未尝不可。
源文件是PDO格式的,需要纸艺大师才能打开

也可以用该软件转化输出PDF格式的文件,生成的PDF还是矢量图,它不像位图文件放大的时候就会看见马赛克般的像素点,矢量图可以随意放大不模糊,这点很重要。
因为可以靠“迅捷CAD转换器”这个软件,把矢量图PDF文件直接转化成可编辑的CAD文件。(不过这货转化大一点的文件就要充值)

用这个软件可以把很多纸模文件搞成可编辑的,就不用苦逼的描图了。不过这类纸模通常也都没啥细节,因为上面全是贴图,就留个轮廓线给自己好建模心中有数。
这次就先选跟谢尔曼有亲缘关系的M3中坦

轮子和履带选用这种货架产品

经过一番设计打印后底盘率先出炉

楼主:
更多内部技术细节:发电机由L形TT电机改装而来,改装点在与把原配130马达去掉,换成转速更低的型号,用航模人的说法就是低KV值的电机,这类电机给更高电压转速提升的空间更低,也就意味着反过来当发电机用时,给低一点的转速也能产生更高的电压,不过发电阻力也会相应提升。
发电机输出端用四个二极管搭成整流桥,不管发电机摇把往哪转,都能输出正确极性的电压。

储能元件搞了个5.5V5法拉的超级电容,这东西充放电效率极高。虽然万用表监测发电机的输出电压能轻易破5v,但是短时间内能给电容充到2V就已经很不错了。目前看来这个级别的电容还算容量过剩的。
输出部分用的n20减速电机,最开始搞了个6V1400转的,然而扭矩过低基本带不动车子,随后换成个500转的(如果店家没标错的话),达到令我满意的速度。电机外部齿轮减速比为1:2。

传动齿轮参照回力车的设计,中间齿轮的轴孔是长条形的,这样一方面动力可以正常传递到车轮上,反过来车轮被推动旋转的时候还能自动断开连接,不会影响蓄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设计,坦克必须采用前驱的构型。

楼主:
依据履带宽度以及车轮宽度,轴孔需要搞成凸起的,使轮子和车体保持合适的距离
轴孔用了鸡眼铜钉作为轴套

轴距比原版设计拉得更大,实际距离要看固定节数的履带对俩车轮的间距约束。曾经还一不小心让后轮轴与发电机干涉了

发电机摇把是匹配tt电机的货架零件,加了个电机轴延长零件。原先的摇把把手拿了个铆钉改造的,用着很伤手。

现在换成塞打螺丝轴与打印的符合人机功效的把手

楼主:
依据外表面展开图和尺寸逐步还原上半车体外形,然后抽壳掏空

上下车体之间用长螺丝连接

楼主:
既然是对战用,当然少不了能发射的炮。当然是用弹簧动力的啦,简单的拉栓构造

这个炮尾是为了不干涉炮座转轴

炮座:

按照仰角20°,俯角-10°的标准,切除每个位置炮尾会与炮座干涉的部位

口径6mm,弹簧可以拆圆珠笔的,搞清它的压缩尺寸

左右射界各15度,转轴上用上了法兰轴承,但我觉得多余了,太过顺滑根本不利于保持瞄准。

楼主:
炮塔设计
分成上下两半,也用螺丝连接

为了使炮塔转动起来有那种“咔哒咔哒”的手感,座圈用的一个90T大齿轮,以及一个简单的弹簧结构,顺带实现炮塔转向限位

炮塔固定钉孔位其实就是按照齿轮上的孔距来安排,其中有一颗钉故意伸长出来,实现限位

因为启动按键自锁开关设置在车长舱盖上,电线要穿过齿轮中心,没限位旋转时要被拧成麻花然后扯断的

副炮口径5mm,弹簧也比主炮弱,耳轴利用瞄准孔制造的空间巧妙将两段金属轴穿插到位,不过也没了拆解的可能。

一个失误,副炮俯角为0,仰角却有90度……

楼主:
目前已经可以实际投入使用,不过作为第一版还有不少bug:
1.车体上盖还纯粹靠摩擦力固定,还没整固定钉结构;
2.挡泥板还没加,车门车窗也是;
3.整体尺寸还是偏大,上弦时候大人握得住,但小孩就不一定了;

楼主:
抽空改了一下有问题的炮塔,原本设计的螺丝固定桩太细,拆支撑的时候很容易被连带扯断,这petg材料有些该硬的地方不硬,支撑倒是牢固得很
耳轴的安装方法:需要两段短轴

一根先塞火炮上,另一根预先插在耳轴孔上,一段露出瞄准孔

把火炮安装到位,然后用工具把瞄准孔的轴往左一推,安装完毕,也拆不了了。

上一个副炮的炮闩和主炮一样都是2mm,觉得太粗了,改成不到1.5mm的钉子。

楼主:
不过现在娃都还不到一岁,等她们能玩这玩意至少要两年后了,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优化设计或新设计。在此先给她们规划下对战游戏规则:
回合制游戏,一人一辆,猜拳决定先手。
1.初始双方距离拉得很远,每人的行动轮有10秒钟的上弦时间,然后自行决定行进方向,按下开关发车直到坦克开不动为止。
2.停车后记得关开关,然后原地不动,用坦克炮尝试对敌方射击,每门炮每轮只能发射一次。
3.如果命中对方车体或炮塔正面,视为无效攻击、被命中车体或炮塔侧面,累计两发就出局、命中车尾或炮塔后脑,以及坦克上部,一炮带走。

当然除了对战模式还可以有打靶竞赛模式,看谁能最短回合击中远处目标。或者来个合作模式,她俩共同对抗我这个“大魔王”,我也得整一辆,预计是虎式。当然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吧。

楼主:
终于加上了翼子板,不过总觉得会不耐操,还有这个粘贴痕迹,未来肯定要上色掩盖的
用bb弹打太远了,还是打印了一批重炮弹出来缩短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