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关于腻子和油漆

楼主(2024-05-10):
刚入船坑萌新,想请教老船工,木质下水船模腻子有没有水性油性的讲究?还有就是问了几个模型店铺,说模型漆不适合下水?油漆怎么选啊?

网友A:
没那么多讲究,一般的自喷漆和汽车用的原子灰就可以。不用单独到模型店铺买原子灰和油漆。他们卖的原子灰和油漆格外贵。个人建议

网友:
买修补汽车的那种油性原子灰,和三和自喷漆。就行了。原子灰调少点,边用变调,打磨时用水磨石,就是磨刀石,沾水打磨,避免灰尘。三和自喷漆,使用时每次喷一层,干透后多喷几层,买个3M的防毒面罩,做好个人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多讲究,一般的自喷漆和汽车用的原子灰就可以。不用单独到模型店铺买原子灰和油漆。他们卖的原子灰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