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机空气动力学的核心理论 V240509

楼主(2024-05-10):
唐机附带3份资料中的这份,是最重要的一份,技术问题的核心。
我并不想走全球第一款刚性旋翼技术介绍的道路:A说一大堆高大上,但就是不涉及核心:如何解决升力平衡。B出于保密,不交流,结果把全世界带到一个进退维谷的沼泽地,直至把自己也卖了。
1.研究唐机空气动力学如一个寻宝游戏,它需要经过几个门槛或者是识破带有误导与欺骗性的节点:
A.行业共识:机身下旋翼是绝不允许的。
---没错,机身下旋翼,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人类处理:带有前行速度下,刚性旋翼平衡问题的唯一方案,搞了超过70年,都不能量产,那么第二个方案就不得不差中选好:解决机身下旋翼的弊病,毕竟比核心问题简单得多。
---唐机比不上标准直升机,可直接降落在尘土飞扬的乱土石堆,但是这种只需要一块很小面积的平整地的升降机,毕竟抛弃了传统跑道,并且解决了无人驾驶中的核心问题:垂直升降。
---飞碟的本质就是上下旋翼包围机身。
B.多桨叶在直升机上几乎是禁止的,因为飞行效率低。
唐机以12桨叶,傲视全球,但只用于升降,不用于飞行,且工作时间很短,可以接受。
C.现阶段,所有共轴反桨的方案,上下桨叶同相位时,升力波动反而是最强烈的。原因是:现有全世界的方案,上下桨的距离都太小,无法如唐机一样拉开距离,导致出现致命问题。
D.一个多世纪以来,直升机的技术进步或者精华,都是解决:直升机提高飞行速度时,带来的问题。它的本质就是:自制伟大的问题,再来伟大地解决。
E.历史证明:2套机翼带来的死重太厉害,行不通。问题的核心是:
---柔性旋翼系统的死重比刚性旋翼大得多。
---由于不停上下挥舞,维持升力平衡而浪费极大的升力。事实上:
全球没有人公开科学地证明:同等条件下,刚性旋翼升力比柔性旋翼大多少。
甚至经验值:共轴反桨双旋翼是单旋翼升力的1.6倍,只不过是针对柔性,而非刚性。
F.千篇一律地集中考虑:升力偏置。而我个人则把精力放在:差分输入,消除升力波动上面。
。。。。。。
2.这个方案,与全世界最伟大的飞机公司拼的不是技术、金钱,而是创造力(阿茂整饼,刚好是我强项。它与我其它已被证明正确的发明,都是一脉同源)。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
专业人士都在庐山上找路子。未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
我不是专业人士,不受传统条条框框制约。不在庐山上,我拿个望远镜遥望,感觉若隐若现有一条路,然后我提出来,并且论证。
3.DONG090909刚性旋翼第一猜想:
共轴或共公轴线、上下、反桨、刚性、双旋翼,有前行速度时,升力波动最小或称为升力平衡,的条件是:
A上下桨的距离足够大,至少大于0.3R.
B上下桨叶同相位。
4 DONG090909刚性旋翼第一猜想的非典型证明:
A如果不考虑实际的上下旋翼干扰,只是中学的矢量运算。
B将所有实际问题,如:厚度效应、洗流、尾迹。。。。。。归类为:上下旋翼之间的干扰,这些才是空气动力学底蕴。
C从哲学的角度说,当上下旋翼的距离足够大时,上下就不会有干扰。而从实验结果分析,至少大于0.3R
D或者可以理解为:以哲学来妳补空气动力学的不足。
5 唐机增稳的其它措施:
A竭尽全力让旋翼工作于低前行速度状态.
B侧飞盘旋陀螺效应增稳。
C 4个角落的螺旋桨应对没有前行速度时的侧变风影响。
6总结:独步天下的旋翼革命:LGYMUDRER技术
LLOW。低速。唐机与全世界所有顶级空气动力学专家追求的旋翼高速工作目标,背道而驰。追求的是:旋翼工作在低前行速度状态下。
GY:GYROS:陀螺效应,是唐机实现:升降机功能的最重要技巧。
唐机强制迫使系统侧飞盘旋,旋翼工作在陀螺效应增稳下。史无前例地真正定义了,旋翼不是用于前行飞行,而是升降。
2者,已抵消了全球最伟大的直升机公司,超过一半的专利及技术底蕴。
这两点可理解为:唐机的软件算法
下面谈唐机的硬件革命:
M: MULTIPLE: 多桨叶 (增加同相位的几率)
UDUpDown:代表机身上下。
R:RIGID: 全球第二款刚性,非柔性系统
EEMBED:内置,目的是:可收藏,可收展。
RROTAR:旋翼,非螺旋桨PROPELLER
即:加大桨叶数目,机身上下设置,可收展,可收藏的刚性旋翼
7.应对非正常打压:
A你们不需要考虑发明人能否看懂:你们引用的,伟大的,明朝牛顿莱布尼兹微积分,清朝伯努利方程组,你只需如发明者那样,把自己的观点交给全世界评审,输得起就行了。
B.既然传统方式,我无法请高手,那么我就以赌博这种另类方式来交费吧:直接单挑。我与对方各拿50万,其中一半用于请高手论证,评审,赢的那方拿走余下那一半。
8.其余技术特点:
A高脚起落架及串列固定翼布局,决定了唐机机尾结构与别的机型不同,它几乎与机头是一样形状。
B由于它具有4螺旋桨无人机的结构,所以理论上,它的飞行控制可以沿用4螺旋桨无人机控制方案,而不使用固定翼的控制舵面(最后的选择要考虑效率等因素)。
C下一步的改进是:
D连杆上下配置。
E前后固定翼长度、高度都不同,前3点式起落架(前起落架在正常飞行时,可转动90度,如风速管一样放置)。
F所有螺旋桨电驱动。
G低级应用:不需要旋翼收展,固定翼的高楼升降系留机
9需要论证部分:
A是否要加旋翼相位锁定机构;
B尽管2边各用一个电磁铁即可:在旋翼不工作时,锁死旋翼,但是否有更简单的结构。
C低速,没有旋翼仓的情况下,裸露的上下旋翼风阻是否在可以接受范围。
D实际应用中,使用电磁刹车阀代替摩擦组件。
E 舵机控制面。
F 根据实验结果,设定转换过程的升力走廊曲线

楼主:
唐机宣言(2024/05/09,不断更新中)
成功确无把握,真相却很有信心。发明者不知羞耻地坚持这个方案,是基于一个工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指出方案的致命缺陷。
本质上,我所有发明创造(任意音乐跳舞机、台式主板可DIY手提电脑、P理论、唐机。。。。。。)都不过是我,先天残疾:阿茂整饼,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的发泄而已,一脉同源。
我不至于傻到唤醒装睡的无耻之徒,我只是死马当活马医,做玩具模型倒逼他们去面对及评审而已。我相信:只要我名下3支AK47,其中一支走火,都将带来蝴蝶效应,震撼世界。将来我会得到地球赔偿,我的名字将会被这个星球铭记。
这架飞机的历史地位及我受到的礼遇,导致:深谙中国古代哲学的我,无法落入某些人的圈套:低调。我顶多只是中调,再降调,就是闭门造飞机了。

终于,唐机可以交到你们手中了。唐机是历史的错:如果不是P因素,A它根本就不需要如此曲折:一个公开的理论评审,或PK就可以了。B直接试验系留机。
BISERCRAFT,BI-SYSTEM-EMBED-ROTAR-CRAFT,2种翼系统,内置旋翼飞行器。属于:面向收藏旋翼的飞行器(旋翼可收展,甚至收藏,只工作于升降状态),简称唐机。AAK: AIRCRAFT AK47.

作为唐机附带3份资料中的一员,它主要解答一般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疑问(飞机与P因素是共生的,绕不开)。或许可以理解为:大号版的丹麦C++        序言。
当你明白:明天的飞机将成为今天的小车,明天的小车不过是今天的单车时,你一定不会怀疑:它将带来工业革命:旧式飞机跌落悬崖,飞机制造行业重新洗牌;单是房机的出现,就可以让地产跌落地狱;配套产业的崛起,导致它成为:中西战争,一片颓门败瓦中的,中流砥柱。
我将尽力避免伤害以前好意帮助过我的人,但我无法排除有考虑不周的可能性,那些我只能将来尽力补救。

1.唐机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告诉普通人,不要听那些:不是无知而是无耻的专家定义的多旋翼。旋翼(ROTOR)与螺旋桨(PROPELLER)是淑女与婊子之别:一提到旋翼,首先就要解决它的核心问题:前行速度下的升力平衡。那些畜生的罪行是:A造成扫地的阿姨都说:旋翼机比固定翼简单得多,会写软件就可以了,随便都可以飞。B那个搞了70年旋翼的司机,连大陆的初中毕业都不如。C.刚性旋翼的计算,套用现有的共轴反桨就行了。(可惜全世界能公开查到的数据都是指柔性旋翼)。D.多螺旋桨载人飞行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或者骗钱的勾当。
中国人如果不能正视及改正这个致命缺陷,那么中国的旋翼领域将永远一潭死水。
我看不惯那些挂着一大推头衔,不搞技术只搞演讲及关系的名人。找一个搞文科的世士来为全世界上无人机技术课,那是对全世界搞飞机人士的侮辱。
我就是告诉他们:没有你们的帮助,甚至得到你们的封杀,我一样很潇洒。倘若我有成功的那一天,永不加人你们的垃圾堆。赌一盘,看谁更没面子。

2毫无疑问:影响我人生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草根学子考入贵族(从建校开始,无论谁执政)学校,六年一脚天堂,一脚地狱的人生:
我同学的家长有:中将副司令,卫戍区、国安、公安、政府部门高官,教授、医生、单位领导。。。。。。(所以当有人对我摆显时,我内心全部都嗤之以鼻。)
我小学及大学第一任班主任也都是我中学校友。
初中尚可(年级唯一小语种,平均成绩最差的班。直到N年前聚会,我才意识到:我努力考上母校高中,竟然成为剥夺某些同学终身幸福的魔鬼。)的我,在高中,用尽自己的努力,才从倒数迈入中间。而当中,也培养了我思维的角度与一般人不同。
高中数学老师曾在班上公开发火:你真是阿茂整饼,没那样出那样。我当时并没意识到:这个几乎天生的癌症,竟然是我余生生存的脊梁。
高中班主任对我非常好,很慈祥,她教育我:要培养自制力,对抗欲望。加上高中(马屎盗名,黑格尔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扎实基础,培养了我后来深入思考人性。
当中某前辈对我说过的话,深刻震撼了我:别以为你将是大学生,理解能力如何。我连报纸都没能力看,看那些东西,你要拿放大镜、密码本,多份关联,倒着来看。。。。。。那是写給鬼看而不是人看的。别去外省读大学,且不说教材如何,最关键是上面很乱,你一旦出事,没人能救你。不要惹政治,入党只有三种情况:A.真正为人类做一番事业,你头与身不成比例。B.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你天性善良,做不了。C.炮灰。你不想成为炮灰,就别碰政治。
3我对学校最大的贡献就是:校友平台实在太好了,不用就浪费,我把P理论、唐机也发了上去。后来我发现不更新不好,如果更新,有点独霸平台的感觉。于是我向校友会领导自首,电话后大概2个小时,仅凭我一个人的努力,整个平台面目全非,我成了名人。
有时我感觉我就像陈赓,明明有国民党的关系,偏要干共产党的活。有朝一日,我如陈赓一样被抓了,是否会如陈赓那样好运气?
我也不去招人嫌了。说到底,这校友会就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打压进步学生追求真理。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会被平反,载入学校名人录。咱看一下:谁稀罕谁。

4四年大学(本省唯一被美国制裁的那家),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我从繁重的中学学习中解放出来,独狼般思考人生。(除了高中好友,及小学谈得来的一个女同学,我几乎没社交。算命的说,我命犯桃花。我模样还可以,同时清纯,即使高中学习比我好得多的女同学也愿意与我交往。)导致我对大学的印象与感觉,比中学确实低很多(由于当年唯一正宗校区还被报社占了大半,如果不提当年刚建好的5号楼,校园面积、球场、教室都比不上中学,更不要说环境)。
以学生平均素质、成就。。。。。。作为衡量标准,则大学在中学面前,不值一提。
一年级上学年开始的高数、英语,甚至难度比不上高中(大学为了兼顾不同生源,分快、中、慢班),加上大学宿舍严重短缺,市区学生都必须走读。导致我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习惯:一个人到处转,观察、体会人生。
逃学去图书馆(特别是港台图书室)看书。(人文科学的书,导致我后来写P理论,飞碟、军事技术的书,导致我后来搞飞机)
在那段时间,我已意识到:马屎的理论,最致命是:它的研究对象是钱,而不是研究人本身,导致它的理论不适合人类社会。我后来的所有P理论发展,都是从这个突破口展开。
最傻是:我经常到女同学家聊天(她爸与弟在香港,她妈妈也许是故意的,在我到她家时,就出门),我对她说过:现在不想谈恋爱,我只是想提高自己能力,我将来要拥有我自己的电子厂,诺贝尔奖也不过是几十万而已(当年奖金折价)。我当时并未意识到,我这个承诺,几乎用尽我余生的努力。

5为了自己的诺言,我上班几乎是逃工(即使在世界50强任令人羡慕的高工,都无法打动我。交了功课以后,无论是在宿舍还是上班班车上,我都思考我自己的产品)
在有一定基础后,我几乎同时铺开了我3支AK47(IT中的AK47:通用集成244*244范围内台式主板DIY的便携式电脑,P理论中的AK47,飞机中的AK47)
由于我首次申请唐机专利的专利事务所老板,与唐机的第一位投资人,有密切关系,所以谈的内幕比较多。当他了解情况以后,直接对我说:即使唐机成功了,也不可能拿到中国政府的专利证书,因为我已触犯了专利法的P因素。本质上,我已经是P犯。
后来,我多方了解,得到的信息是:由于P因素,我无法取得专利证书,但也因为P因素,保护了这个专利:它不是菜刀,冰箱,CPU,小车,没人敢抄这个专利,全世界不容忍抄袭它的行为。而且如果我吵翻天了,政府将不得不出面收拾难摊子。

我曾经找国安、公安人士,查他们内部系统,他们都明确告诉我:我不是国家敏感人士,所以从来没被人请去喝咖啡,甚至档案非常干净。当然,他们同时希望我不要写如此尖锐的文章。
我个人估计:我依然可以无恙的原因是:10多年钝化的效果,对比洛阳纸贵,减少了对癞皮狗的刺激;封杀我,只会为我打另类广告,后果更加不堪;我是全球唯一在理论上,为癞皮狗提供救生圈的人;我不但骂癞皮狗,也骂气功派及美国,并不讨好任何一方;我公开承诺过:不在政治领域挣一分钱;我把我所思所想写出来,你们愿听就听,不听拉倒;我没兴趣,更不会那么伟大,牺牲自己,为别人谋幸福(历史上绝大部分的革命都是:挂着正义的羊头,去谋私利);白送个皇帝,我都不愿意去做(我的技术及创造力已为我带来足够的满足感)我做每一件大事前,都公开知会,避免误会;。。。。。。

6工作单位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台湾第N大IC公司大陆设计公司,我一进去就解决了困扰公司的主力产品:复读机,噪声问题。在升为硬件小头目的同时,引起了台湾老板注意。几个产品开发会议及解决实际问题后,我被调入企划部,负责公司产品策划(在这里我学到了台湾人的产品策划经验,所以后来对于那些风投八股文,我觉得小儿科)
后来,公司决定投入当时非常火爆的跳舞机产业,台湾老板提出了一个源于日本人,但他们无法解决的方案:任意音乐的跳舞机。
100多号人,大部分都是搞技术的(软硬件开发、测试、实验室、美工、文案策划),半个公司的人(包括香港、台湾分公司的领导),投入到这产品开发。
产品的难点及关键在任意音乐的鼓点采样电路,它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后面的软件开发(包括数字滤波)。
老板第一时间把我从企划部调出来,负责搞硬件。
我搞了2周后,我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我放慢了进度,在装模作样摆弄示波器的同时,思考:这个专利的价值,我付出的加班、可预见的工作难度、能拿到的奖金,利益。。。。。。在经过私底下自我评审后,我在公司会议上公告:我没能力完成这个项目,为不耽误公司进度,我让贤。
我把工作成果,全部移交给同事,他们开始看到时,还觉得挺满意,感觉一个冲锋就能拿下,但后面就碰到真正难题了。折腾很久,导致搞软件数字滤波的、高薪、经验丰富、名牌大学硕士。。。。。。的高手直接崩溃。方案夭折,改为太监版(固定音乐的跳舞机)
而在这当中,我自己买了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电源等仪器,单片机开发工具。。。。。。把家中自己的卧室变成了工作室,成功地做出了及格的采样电路。
我不可能搞美工工作,所以我用OSD IC(当年用这种IC的极少,要向倭寇公司申请),代替。
自己搞软件开发。
如果我当年凭着世界独一无二的任意音乐跳舞机,开了山寨厂,也许没有以后我名震世界的3支AK47

对于ITAK(任意244*244尺寸内,全集成台式主板DIY的手提电脑), 网上写的资料比较多,我就不再费时间了。
我并非放弃ITAK, 而是把它作为唐机的飞控部分。我现在暂时没精力打理,所以只能先放一放。
毕竟,AAK比ITAK,高大上得多了。而且AAK做推广用的模型,资金风险,工作难度比ITAK要小。

7如果它真的荒谬的话,我写得这么嚣张,我一早就被别人骂死了,为何那些人只敢私底下嘚瑟,而面对我到处公开发挑战帖,却挂免战牌呢?
这样的付出与回报,都不下堵注,是否应该称为无风险投资?
美国人的心里,确实不希望我3支AK47成功,它最想玩:猫抓老鼠:看死你不能成功,它说批评与真相,看到你有可能成功,它不提供帮助。
本质上,唐机即使成功,某种程度上,也如零式飞机(用各种技巧、方案减重:包括铝樑钻孔、取消保护飞行员、油箱的钢板,)一样,是技巧(最大不同是这种技巧涉及到空气动力学理论)成功,而无法改变落后的技术底蕴。
但零式完美诠释及证实:幼儿园能与美国PK, 并能在一段时间内,以关键指标领先美国,而变数取决于美国用多长的时间去消化这种技巧带来的影响。

我现在解决这个“说不清”问题的方案很简单:直接单挑。我与对方各拿50万,其中一半在全球主要媒体辩论,赢的那方拿走余下那一半。

不同于航空大公司技术专利的错综复杂,唐机的专利清晰明了,所以将是全球第一款使用开源专利开发的飞机(具体的细节,我们的团队将完善行业的首部法规)

8在某航空大学专家、教授口头评估后的这N年,最明显的似乎就是搞了一个旋翼收展结构。现在看来,真的是很简单。
可当中,我请教了大学教授、机器人公司设计工程师,著名的网上共享开发公司。。。。。。最后,只能靠我这个搞电子的,自己搞结构设计。蠢,是事实,也尽力了,问心无愧,没什么见不了人的。反正,我知道有人比我更加没面子,死得更惨。

9我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境地:我一个人开电子厂,电脑厂,飞机厂。。。。。。曾经分析过:在没有P因素平反,亲人,朋友,风投。。。。。。帮助的情况下,我能起死回生的条件:找7个老婆:现有+内外家防部长,内外家务卿,科学家,保镖。少一个老婆,不但飞机飞不起来,连命都丢了。

10读书年代,已经培养的谦虚品德,让我一般以弱示人(别人问我哪里人,我一般都说一个不发达的地方),但如果别人胆敢过分,我是绝对反击的:
就凭我现有底牌,名下3支AK47,一旦摊牌,谁死得更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