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富斯I6X板控实现船的倒车功能

楼主(2024-05-13):
各位大佬好:
请问如何用I6X实现遥控船的倒车呢?谢谢。
我的电调是支持倒车的,以前用枪控操纵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板控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
这款遥控器有6个通道,在面板上面还有拨动开关,利用这里的通道,在接受机一端,根据响应通道,链接继电器模块,利用继电器切换,可以实现,,,
如果是直流电机,利用继电器可以把正负极对换,电机正反转,实现倒车功能
如果是无刷电机,利用继电器,其中2根电机线对换,就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

网友:
这个控用过,当时认为遥控距离比较远!看起来比较高级,需要设置,有一个说明书,各种设置比较复杂,当然功能很多就是了!

网友:
我用的是升降舵通道
控制油门前进和倒退

网友:
也不完美,想给船弄个巡航定速功能

网友(2024-11-21):
请问解决了吗?我的同款控,但是无油门状态无刷电机还是会喘震

网友:
你照片里的控是左手油门啊。我是右手油门自然的升降通道就在左手了。传统车船板控是左手摇杆控制前进后推也就是对应空模的升降舵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