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与原版共存

楼主(2024-05-13):
自己的山寨机,朋友的原版机,还没来的急试,到底手感差别有多大。

网友A:
如今买x3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今买x3的优点是什么?

扎实的360

网友:
哪个是原版

网友B:
有像450sport那样的把尾舵机放尾管上的改装件吗?不喜欢尾舵机直接装侧板上的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今买x3的优点是什么?

优点啊,设计团队不是背刺合伙人出来的

网友D:
这机就是便宜 还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就是便宜 还有啥

便宜好飞炸机无压力,对场地要求低,还不够吗?

网友:
富丽X360?山寨怎么弄的?买个空机自己配电装?

网友E:
短粗胖那个侧板自己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像450sport那样的把尾舵机放尾管上的改装件吗?不喜欢尾舵机直接装侧板上的设计

买个小罗380的尾舵机座就可以了,尾管差不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个小罗380的尾舵机座就可以了,尾管差不多大的,

兔子38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点啊,设计团队不是背刺合伙人出来的

你真的挺无聊的

网友:
是啊,我全球鹰480N还有亚拓470的尾舵机座都是买兔子380的改的,塑料的尾管直径有误差都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粗胖那个侧板自己画的?

原版就是这样

网友:
正能量哦

网友:
我也是一台山寨一台原版,360尾巴调正确了还不错,水平不行飞着没什么差别。区别就是心理作用,我总觉得皮传搞不好啥时会松掉失控,轴传不炸不坏不担心。X3也真是厉害,15,16年看论坛就是各种被种草,时间已经证明,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G:
按道理都调好,配置重量参数一样的话飞起来是没什么区别的。区别在于x360的材质不如x3,但是便宜啊!

网友H(2024-08-19):
引用 网友G:
按道理都调好,配置重量参数一样的话飞起来是没什么区别的。区别在于x360的材质不如x3,但是便宜啊!

正解,混碳尼龙确实进口国产差距大,金属件差距没那么大。国产精度可能还是不如进口,这两年精度差距缩小了,十年前都玩450时国产各种山寨,新机装好抖得和发癫了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正解,混碳尼龙确实进口国产差距大,金属件差距没那么大。国产精度可能还是不如进口,这两年精度差距缩小 ...

新越的AK系列机精度很高了,新出的AK420相当不错,今天试了原装塑料尾桨,不带大桨,油门72,振动值只有不到一百。
舵机装上安装座,主轴一落到底,整机安装过程中没遇到什么问题,各个部件间结合很不错,新越是真的在用心做飞机的。

网友:
便宜好飞炸机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越的AK系列机精度很高了,新出的AK420相当不错,今天试了原装塑料尾桨,不带大桨,油门72,振动值只有 ...

以前飞越450,轴太细,当初也炸得多,一炸倒处要更换,,,,富丽的360,380,505,富丽的铝太软还是轴承不行,新机调好了很不错,但只要炸过一次,就回不去了,只有X3已经N年了。一直炸一直修, 好飞好修,,主要是塑料的不会变形。最近又入了AK400,小炸过一次,就尾管弯了,更换后飞了10来起落,感觉锁尾有点问题,又发现尾横轴有点弯,更换后还是回不到原来,估计尾轴可能有点问题,但看不出来。,后又小炸一次,主桨折了,舵机臂损坏,居然其它的没有坏,当然现在也炸的比以前少多了,我觉得目前我的水平AK400可以平替X3,主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越的AK系列机精度很高了,新出的AK420相当不错,今天试了原装塑料尾桨,不带大桨,油门72,振动值只有 ...

新越的AK系列,精度做工用料,那真是没得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越的AK系列机精度很高了,新出的AK420相当不错,今天试了原装塑料尾桨,不带大桨,油门72,振动值只有 ...

可惜尾波箱没有压带轮设计容易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