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电机3536KV930 电调好盈乐天40A 电池6S1P力神21700

楼主(2024-05-14):
最近入了一组6S1P力神21700电池,手上有电机3536KV930 电调好盈乐天40A,不知道能不能用,桨叶准备配8寸的。

请大师指点一下

银燕老款2216KV950 的电机,不知道能不能上6S 电池,也不敢试,怕上电就烧!!

%%%%%%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2216 KV980 ,配好好盈乐天40A  ,6S1P力神21700电池  。
动力嗷嗷叫,电机有点发热,电调发热还好,应该是正常区间。飞起来比4S猛多了,桨叶是8寸,手上没有7寸桨,油门没推过最大

6S动力强很多,可快可慢。现在能飞25分钟左右

楼主:
主要是想把手上的天行者X6大飞翼 再飞起来。之前用的2814KV1100 电机,配的4S电池,很好飞。
后面电机拆到小胖子上去了,就一直闲置了。

用3536 KV930 试过,动力不足,很难起飞,所以才想用6S电池试试。能上6S 电池的,手上只有好盈乐天40A不带BEC的那款

网友:
6s太高了,4s正好,3s也凑合。

网友:
这种低KV电机上6S没问题,只要电调支持。

配桨需要自己去试,缺乏参考数据。建议从7吋开始尝试。

网友:
低KV转速低用大桨,高KV用小桨,朗宇2212/1200KV建议最小的7寸起步,980KV的8寸吧,估计10寸比较合适。

网友:
电调吃不消

楼主:
我也是担心电调吃不消。估计得整一个60A的才保险

网友:
用3536 KV930 4S 12-14寸桨,既省电又好飞

网友:
回忆一下初中物理,输出相同功率,电压高了电流是减小的,对电机而言实际是更安全了。电机会不会过热不是由电池端决定的,而是由负载端也就是桨叶大小决定的,配桨不合适负载太大才会导致电机烧毁。关于电调,同样道理,负载不变,电池电压升高了实际控制的电流是减小了,所以40A换60A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电调的电压等级是不同的,你需要落实的问题是你现在的电调是不是支持6S。    补充一下电机问题,电机烧毁的原因是漆包线的绝缘层因高温而丧失绝缘作用(轴承问题除外),绝缘漆因电压过高而击穿针对现有航模电池的电压等级而言 ,是根本不可能的。电流过高,由于电阻的存在而发热,超过绝缘漆的耐受程度,会导致绝缘漆失效短路,这是电机烧毁的主要原因。因此,根据上述,6S相对于4S,在相同负载条件下,实际上电流更小反而电机更安全。这里可以参考为什么现在电动汽车的电压等级选用的越来越高

网友A:
实际使用中,到底怎么配桨怎么选电机呢,我懒,所以就简化成只要装上桨电机转起来温度不是太高手都不能碰,那就算合适的哈哈。查过漆包线的许用温度在110度-130度好像,所以简单用手测试也大差不差够用了不要担心一通电就烧电机,线圈温度上升到烧毁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中,到底怎么配桨怎么选电机呢,我懒,所以就简化成只要装上桨电机转起来温度不是太高手都不能碰, ...

感谢大师指点。  这个测式方法也很有用
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大电压,电流反而减小了,呵呵。

乐天40A是支持6S电池的,没有BEC输出, 要那外配

网友:
4S就是最大承受范围

网友:
8寸桨你简直是在侮辱这个电机。。。可以降低电压用大一点的桨

网友(2024-07-2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xtw.29178619.product_shelf.2.611919a7fiHL2Y&id=818849183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