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像真,翌烁M2像真螺旋桨航模装配、调试、试飞

楼主(2024-05-14):
最近总是有粉丝在说,为什么一直在装配一些航模竞赛使用的飞行器材,失去了对航模像真机的关注,为了表明我并没有对像真航模不够尊敬,抓紧时间就把模友委托装机的飞机翌烁模型M2从仓库里拉出来装配一下,因为这台飞机既可以使用电动作为动力,也可以使用发动机为飞机提供动力,所以配置有两种不同的方案

一,飞机配置和基础参数

电动配置

平尾舵机:金属齿微型舵机两颗

垂尾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一颗

副翼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两颗

襟翼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两颗

电机型号:双天EA 4255 V3 620KV

电调型号:双天XC-65-Lite无刷电调

动力电池:双天高能量6S 4350MAH 50C

舵机供电:6.2v 7A电调bec

螺旋桨:hawk 12x5木制电动螺旋桨

桨罩:2.25英寸铝合金桨罩

油动配置

平尾舵机:金属齿微型舵机两颗

垂尾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一颗

副翼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两颗

襟翼舵机:双天AS549 塑胶齿标准舵机两颗

油门舵机:双天8570 金属齿扁身舵机两颗

发动机型号:saito 82b

舵机供电:双天2s 800mah供电电池

螺旋桨:GF仿APC 12x6尼龙油动螺旋桨一只

桨罩:2.25英寸铝合金桨罩

二,飞行手感和飞机特色

迈尔斯 M.2 Hawk 教练机是 1930 年代由迈尔斯飞机有限公司的知名设计师弗雷德里克·乔治·迈尔斯设计的一系列单引擎双座轻型旅行和教练机,主要是为了满足在训练角色中补充的要求,这台飞机具有前后双座控制、仪表飞行和优异的增升机翼的功能。首架原型机于1935年试飞,定型后被交付罗马尼亚皇家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和西班牙共和空机等客户使用,最高速度为150节(约240千米每小时),飞机有着及其优异的低空低速性能,而翌烁以其为蓝本设计的1/6比例的M2-H也继承了原型机优异的低空低速性能,使用了优质的轻木材料和优异的结构设计,能够有效的控制飞机的飞行重量,让飞机由优异的飞行手感,再加上打开襟翼,不仅仅能够进一步降低飞机的起降速度,还能够让飞机在低速通场时能够更加优雅从容,这可能也是像真飞机飞行中的快乐的一部分吧。

作为一台仿真飞机,仿真度是衡量这台飞机品质很重要的一部分,翌烁这台飞机在像真度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使用了铝合金CNC的缓冲主起落架实现了既能够有效的吸收飞机降落时的冲击力,又能将M2标志的“穿裤子”起落架精巧的复现。而飞机的尾翼使用的构架结构让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清楚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结构,这增加了飞机在观感上的像真度。不仅仅如此,翌烁还认真的设计了这台飞机标志性的半封闭座舱,不论是飞行员面前的各种飞行仪表还是亚克力材质的风挡,都在这个级别上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真飞机的像真程度。

翌烁在设计这台飞机的时候,把机翼分成了四个部分,分别为左右机翼的内机翼段和外机翼端,内机翼段上面只包含有固定的起落架和碳纤维中插套管,外机翼段上面则有副翼舵面、襟翼舵面、加强碳杆和带动这些舵面工作的舵机。这台飞机在装配的时候需要将内机翼段粘接在飞机的机身上面,这时候需要把碳纤维中插套管也一起粘接起来,粘接好以后机身和内机翼段就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能够把起落架直接固定在机身上,和机身一起运输,又不会明显的增加机身的宽度,在携带的时候就飞机机身就不会接触地面了,而是能够被起落架架起,和地面具有一定的距离,能够有效的避免飞机的机身被地面的突起物划伤或者被地面的污泥污染变脏,而且还能搭配翌烁标志性的cnc机翼快拆结构件快速的拆装机翼,这是一个巧妙的设计,但是也会因此增加了一定的线材制作要求,需要内置好舵机延长线并贴好标签,不然每次接线将会是飞行前最大的困难。

这台飞机的水平尾翼也是可以拆装的,水平尾翼被拆分为左右两片,可以通过顶丝顶紧一根中插加强碳杆而实现水平尾翼的快速拆装,而水平尾翼的舵面也被分成了两个部分,这里翌烁并没有使用同级别常见的一个舵面通过一根钢丝和另一个舵面相连,而是使用两颗微型舵机分别带动两个平尾舵面,这可以避免被钢丝带动的另一个舵面的极限位置不如主动舵面的问题,让飞手可以分别调整两个舵面的中立点和极限位置,能够有效的提高平尾动作的一致性,防止平尾在动作时产生的副翼舵效,甚至还可以在平尾产生副翼舵效的时候手动调整两个舵面的角度抵消滚转力矩。

垂直尾翼的舵面是使用两根牵拉钢丝来进行牵引的,而在这里翌烁做了更多的工作,在出场的时候就提前调整好了这两根钢丝的长度并连接好了牵拉的固定件,且舵机并不是直接固定在飞机的机身上面的,是先固定在隔框上,再把隔框固定在飞机的机身上面,这个隔框是可以调整舵机的前后位置的,可以通过调整前后位置来张紧或者放松牵拉钢丝的张紧力度,这就可以根据垂尾的飞行装填调整舵面精度,方便了我们装飞机的流程。

三,装机注意事项

她的构架机身让装机相对更加容易,也就是说能够给设备有更多固定的位置提供给装机者,而且翌烁给座舱、机翼都设计了快有插接的部上传图片并添加水印分都使用了特氟龙材质增加了套环。磁吸的座舱快拆提高了观察油量的效率、cnc材质的机翼快拆结构和特氟龙套环也能给飞机有一个很好的外出携带的便利性。这台飞机所有的舵角安装的位置都提供了划线参考,这一点相比于别的品牌来说真的是遥遥领先,不过还是要细心的微整好,不要贸然就直接打孔,以防出现舵角孔打孔偏差,那可能不仅仅螺丝就拧不进去,而且还可能会憋到舵机。

这台飞机的防火墙设计也独具匠心,她为电动和油动各提供了一个防火墙,而这个防火墙和头罩是一起的,防火墙固定在飞机机身上,而头量固定在防火墙上,而厂家可以针对模友准备使用的发动机或者电动机,提供对应的防火墙以及机头整流量开孔,这对飞机的安装提供了无比的便利性。这台飞机很多的螺丝在出场的时候都直接预装在上面,这就能很有效的指导装机者,防止使用错误的螺丝。

这台飞机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部分,就是飞机的平尾和垂尾都是固定在一个打印的部件上面的,这个打印部件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粘接精度才能保证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能够横平竖直,还需要使用质量很好的胶水来提供很好的粘接精度,我是用的是D80环氧树脂+二氧化硅轻粉的混合胶,能提供很好的粘接强度并且扛剪切能力也很强。

这台飞机的舵机比较多,所有我就针对不同的舵机尺寸我用了30芯和60芯这两种不同的线材,然后在机翼和机身连接的部分使用了标签贴出了不同通道,防止在插接的时候出现偏差。

下面是装机图片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A:
更喜欢M2旁边那架3A

楼主:
实在是没空剪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喜欢M2旁边那架3A

我的另一篇帖子也更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