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轻木机P51野马起落架怎样安装?

楼主(2024-05-16):
第一次做轻木机,商家见我有做KT板机的经验,推荐了p51.。本人也自信满满,就是搭积木嘛,谁没玩过。前面照图纸拼接都好说,怎奈到了起落架这的几块一直拼不出来,E13块摆不正。请教商家也敷衍了了。只能在这里求助了。从商家那得到的指导就是装25克舵机,把钢丝插到舵机里。哎,理解不透啊,求大佬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工程量还大着呢。蒙皮都不少工作量。起落架用的是收放舵机,舵机垂直于机翼翼面安装,E13是平行的,用于固定那种机械收放起落架固定座,老式的,不是蜗杆收放起落架。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收到机翼中吗?那不是得用收放起落架。

网友B:
求教钢丝如何插在舵机里,舵机有能插的地方吗,有问题找商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教钢丝如何插在舵机里,舵机有能插的地方吗,有问题找商家啊

商家问三句答一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收到机翼中吗?那不是得用收放起落架。

是收到翼中,可是舵机不知道怎么摆放。周边木条摆不正

楼主:
想先买25克舵机的,还没找到反向的

网友A:
是不是得用这样的,位置不对手工修正一下吧,套材几乎都得自己调整一下好在是木头。

网友A:
或者干脆补强一下,直接用固定机轮吧,头回做没必要那么像真呀,收放机轮也没那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得用这样的,位置不对手工修正一下吧,套材几乎都得自己调整一下好在是木头。

哇,感情还有这东西,有成品啊。豁然开朗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干脆补强一下,直接用固定机轮吧,头回做没必要那么像真呀,收放机轮也没那么好。

对,继续做后面的了。不知道有蜗杆收放架时也想过做固定的了。反正免不了摔烂了。呵呵。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问三句答一句呢

这事必须找商家,不解决就投诉他。这明显是商家无良,本应该给你配两个蜗杆收放的,却给你配了两个舵机凑数。

网友B:
这种商家他就赌你不和他计较,你不计较那就助长他的无良行为,其他人还会接着被坑。

网友C:
标准灯笼机,起落架座结构太单薄,原设计应该是固定起落架,还要做机翼梁盒,不然一个重落就断梁,这个套材设计挺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商家他就赌你不和他计较,你不计较那就助长他的无良行为,其他人还会接着被坑。

太心酸了,你不会他就说你动手能力不强,说人家有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灯笼机,起落架座结构太单薄,原设计应该是固定起落架,还要做机翼梁盒,不然一个重落就断梁,这个套材 ...

机翼梁盒没听说呢。不行多用边角料加固下吧

楼主:
本来想开个新贴的,实在没心情。前半段是憋着气做的——零件编号都没在零件上,都在边角料上了,有几片还没有编号。商家说打在零件上影响强度。懒得跟他矫情。后来看天使家的,不就是编号在件上那边。图纸和教程照片上都是以件号为指导,件上却没有一个编号,还得手写上去!我勒个去的!咱也没跟人家急,头一次做,以后还得跟人家请教了,别最后做不出来,花几百块钱买一把劈柴,也太亏了。可惜后面做到起落架问人家的时候,人家还是懒得理像咱这样动手能力差的了。哎。一直想想淡忘了这点的,毕竟这本来是娱乐身心的事。等试飞的时候再开新贴吧。以后有问题在这里请教大家了,望各位不吝赐教,提前谢过了。

楼主:
现在就有个问题:机尾部分是先组装好再蒙皮,还是蒙皮后再组装?

网友A:
可以机身尾翼先分别蒙皮再把要粘接部分蒙皮切掉再粘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机身尾翼先分别蒙皮再把要粘接部分蒙皮切掉再粘合。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