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210V车床改造记

楼主(2024-05-16):
这台210车床买了有十来年了,陆陆续续改了不少东西,近期感觉基本改造的差不多了,所以发出来和各位大神讨论学习一下!

先来个目前最终图:

完成后的视频:
【【BG6QHU】最新视频上线,求关注!】

大概说一下改造的项目:
第一个改动的地方就是快换刀架:
个人觉得这是个降低劳动强度,提升幸福感的附件,首推改造的东西!
快换刀架比普通四方刀架方便太多了,预算充足多配刀盒会更舒服!

第一个改动的地方是电子挂轮:
210车床车螺纹是靠换不同的齿轮实现的,实际使用中,不同螺距的螺纹要换不同减速比的齿轮,非常的麻烦,而且齿轮噪音很大!
改造电子挂轮后这些问题全部解决,而且电子挂轮的用途远远不止车削螺纹还可以主轴分度,往复车削,插齿键槽,大托板自动走刀等等很多功能!
同时因为改造电子挂轮,重做了面板,1mm铝板,人肉CNC开孔,电子挂轮的显示屏是蓝色的,看时间长了晃眼,所以顺便换了屏幕,改成白底灰字,不刺眼【【BG6QHU】最新视频来袭,快来看看吧!】

第三项是增加托板和尾座的数显标尺:
同样这个改造也是能提升幸福感和劳动强度的,因为是真的太方便直观了!
这个因为是早期改造,详细过程和图片不是很多!

因为使用频繁,原小托板的丝杆磨损严重,虚位巨大,在改了电子挂轮后就重做了一根,同时也改了小托板铝合金手轮,并对中托挡板加了法兰轴承!

第四就是主轴动力有刷电机改了无刷!
原装的有刷电机扭力不足负载比较大时候容易憋死,比如滚花!同时因为内部空间增加了电源盒和背板用来固定无刷控制板和电子挂轮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第四项就是大托板手轮的减速处理和中托板的自动走刀功能!
大托板是齿轮和齿条的配合,减速比有点小,给进不细腻,这里用同步带增加了一级减速,这样大托板在车削的时候手轮给进更加细腻!

然后是中托板的自动走刀,顺便改了一下铝合金手轮,原理就是增加一个步进电机用同步带控制中托手轮,同时保留手动给进。
一个步进电机和一个简易的控制器,外接主令摇杆开关控制,和大的工业床自动走刀的手柄类似!外壳是3D打印固定在大托板右边!【【BG6QHU】最新视频已上线,快来围观!】

以上就是整个改造过程,不足之处欢迎各位大神讨论,指教!谢谢!

网友A:
字是怎么印上去得?

网友B:
学习了,真是做的精致,可加装的都全了,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你学习

哈哈,互相学习

网友E:
精致 电子挂轮对小车床非常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真是做的精致,可加装的都全了,好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是怎么印上去得?

爱普生的标签打印机,用透明底黑字的标签带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致 电子挂轮对小车床非常有用的

嗯,电子挂轮,快换刀架,数显标尺感觉是必改的项目

网友:
改的真的是不错

网友:
玩得很精很细,超赞!

网友:
改全数控吧,后期会发现这么简单,然后在改电动刀架,

网友:
真的花了好多心思进去啊

网友:
真的好 有时间我也学习一下 改无刷电机

网友:
牛,不是一般的牛

网友:
够详细,有干货,收藏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F:
我也才买了一个,丝杠开合时要挤偏将近2mm!尾座与卡盘不同心,差的比较大,怎么调整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才买了一个,丝杠开合时要挤偏将近2mm!尾座与卡盘不同心,差的比较大,怎么调整能说一下吗。

现在新出的210太乱了,回来肯定要自己调整,但是一般很难调到比较好的状态,新出的工艺流程都没有到位,粗制乱造太过普遍了!
比起原来的产品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所以个人觉得调整一下,满足基本用途就算了,如果想提高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很多天生的缺陷没办法

网友G:
请问是哪一种,某宝有好几种爱普生,大的,中的,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哪一种,某宝有好几种爱普生,大的,中的,小的

爱普生LW-600P

网友:
引用 楼主:
爱普生LW-600P

这款某宝要800左右,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是哪一种,某宝有好几种爱普生,大的,中的,小的

是的,涨价了,我是2016年买的,当时680元,还送两盒原装色带!

网友H:
狼大出品必是精品!学习了。

网友:
摩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狼大出品必是精品!学习了。

见笑了

楼主:
谈不上大神,都是折腾

网友:
强,我也准备换个210,可以参考您的经验

网友I:
楼主大托板丝杆用的多大的电机?我用57加长的电机有点带不动,总堵转。
楼主一看就是干活仔细的人,这活干的太精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托板丝杆用的多大的电机?我用57加长的电机有点带不动,总堵转。
楼主一看就是干活仔细的人,这活干 ...

100mm的57步进,2.8NM的!

网友:
俺用金洋290车床,自从改了数控系统后,电子挂轮也很少用了,快换刀架已经达不到要求了。下步准备改电动刀架。,

网友(2024-07-30):
改得不错嘛!这改用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我也在考虑小托板上装光栅尺,看了你的安装方法,我也考虑过,装在小托板前面是否可行,一直拿不定主意,会不会干涉,还是装在后面稳当点

网友:
大神你好,我这边按照你的海狼潜艇教程制作了潜艇,现在唧筒水吸满无法下沉,是需要加配重么,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太羡慕了!马上保存网页深度学习。。。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浮力大于重量肯定潜不下去啊,加配重吧,如果机构没有问题的吧!

感谢解答,还有个小问题,活塞系统工作时,密封仓压力会产生变化造成密封仓进水,除了加强密封还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这才是牛人啊,做的真漂亮

网友K:
感觉能改的都改了,就差数控了,透明标签纸的用法学习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解答,还有个小问题,活塞系统工作时,密封仓压力会产生变化造成密封仓进水,除了加强密封还有什么好 ...

分隔化多密封仓结构应该可以,可以去潜艇帖子下面讨论,毕竟这个贴主要是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能改的都改了,就差数控了,透明标签纸的用法学习了,哈哈

哈哈,透明标签纸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隔化多密封仓结构应该可以,可以去潜艇帖子下面讨论,毕竟这个贴主要是车床

确实,活塞自己手工做了一个,没法用,最近淘宝下单车了一个,谢谢

网友:
心血所在,不愧为精品

网友(2024-10-01):
投入不菲,牛人!驱动主轴的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L(2024-10-31):
自己车的小拖板丝杆用的是什么材料?感觉会不经用啊?

网友M:
这样的车床舍不得干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自己车的小拖板丝杆用的是什么材料?感觉会不经用啊?

45号钢,车完了淬了火,小拖板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的车床舍不得干活吧

主力机啊,经常干活啊,不是什么高端机器不存在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45号钢,车完了淬了火,小拖板用问题不大

淬火是怎么搞的?有时候加工完一个小零件,也想热处理一下,业余条件有限,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看有网友是用氧气焊枪加热再用油迅速降温,没这个条件,不知道用网上卖的那种丁烷喷枪温度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淬火是怎么搞的?有时候加工完一个小零件,也想热处理一下,业余条件有限,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看有网友是 ...

一个丁烷喷枪是不够的,丢瓦斯炉上面烧着,在用两个丁烷喷枪对着加热,一根丝杆的体积还是可以烧透的不过不确定是否达到温度了,烧红了夹着丢机油里面,可能不是标准流程,条件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