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普通的热缩膜蒙皮方法简介

楼主(2024-05-16):
最普通的热缩膜蒙皮方法简介 (第38楼新增加 视 频 )
   点击链接

网友:
30几年前当时热缩蒙皮还是进口货,天价的时候,我是用聚酯薄膜加粘装饰木板用的不干胶做过,不干胶和薄膜接触面涂胶,等胶干后,贴在骨架上拿电熨斗熨,蒙皮可以很方便的贴在骨架上,由于薄膜是平整的,当时才发现自己做的机翼尺寸是多少有点误差,不平的很多,加温后聚酯薄膜会轻微收缩就可以蒙得很漂亮,最大问题是南方空气中含水量比较多,加热后会在蒙皮里面产生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