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組裝10寸機的問題

楼主(2024-05-16):
自己裝一台INAV 10寸機 有GPS,
起飛稍微加一下油門而已,起飛速度有點快,飛到約一層樓高,嚴重抖動,我沒操控了,然後自己往左邊移動,沒有移動很快,之後就正正的往下墜機,
在馬上在試第二次看看,第二次都一樣,查在第二次沒有抖動這麼嚴重
自己組裝時候新的飛控一開始有五寸跟七寸可以選,我選七寸,其他PID全部都用默認,
是因為10寸機就要改PID嗎
我玩只是用眼睛目視,看飛機在視線內衝來衝去,請大家幫我看看是什麼問題呢

楼主:
補充一下,我都是用自穩模式在飛

网友:
油门设置问题。需要把默认的15%设置成2%-5%

网友A:
先把p调低并确认机上的件都紧固好了 飞控螺丝别拧太紧 还不行看黑匣子调滤波 再不行换飞控

网友B:
10寸机如果机臂比较软,无法保持机体刚性,需要大幅降低pd 值,并增大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