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200电调(KONTRONIK)的直机定速模式

楼主(2024-05-18):
看了K200的说明书,没提到关于如何重新标定定速的问题,只提到第一次运行定速须要标定转速。我现在的问题是之正常飞行,但现在换了新的电池,想重新标定下转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是要用编程模式1恢复所有出厂设置后再重新标定,还是说只要重新进入模式4(定速模式)后重新设置下就行了呢?另外存储定速模式是默认吗?当然恢复出厂设置后肯定能重新标定,但我只是担心恢复出厂设置后,BEC输出电压也要重新设置。所以想问下哪位熟悉K200的朋友能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A:
目前版本的kontronik的电调,如果用油门杆进入直升机模式的话,默认是精灵定速。如果用存储定速,需要使用设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版本的kontronik的电调,如果用油门杆进入直升机模式的话,默认是精灵定速。如果用存储定速,需要使用 ...

如果我在存储模式下想重新标定转速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在存储模式下想重新标定转速该如何操作呢?

需要先换成别的模式,固定翼模式 或者 精灵定速模式。上电运转一下,然后再换回存储定速就好。

从别的模式换成存储定速时,第一次启动就是标定。

网友B:
youku上找日总的视频 说的非常详细  存储定速模式要用设置卡接电脑  软件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换成别的模式,固定翼模式 或者 精灵定速模式。上电运转一下,然后再换回存储定速就好。

从别的 ...

问题是调参软件只能改定速是存储或是精灵,如果我软件中改好模式后,那还需要用遥控器改电调定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ku上找日总的视频 说的非常详细  存储定速模式要用设置卡接电脑  软件里面改

好的,谢谢,不明白再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调参软件只能改定速是存储或是精灵,如果我软件中改好模式后,那还需要用遥控器改电调定速吗?

不需要。
遥控器改的话,只会变成精灵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遥控器改的话,只会变成精灵定速

OK,我用1恢复出厂,再用4选择定速,然后用软件改存储定速和BE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遥控器改的话,只会变成精灵定速

其实话说回来,精灵模式也不错,仔细想着也没那么麻烦,转速稳定后起飞即可,K说明书也没提到50油门和0螺距标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话说回来,精灵模式也不错,仔细想着也没那么麻烦,转速稳定后起飞即可,K说明书也没提到50油门和0螺 ...

精灵和存贮的主要区别:精灵每次上电都会标定一次;存储是在进入存储模式之后,只在第一次上电进行标定。

存贮定速的话,不会因为你的电池性能变差,导致转速变低,从而保证手感。但是这样就会比较压榨旧电池。

精灵定速的话,每次都会标定,所以如果这次用的旧电池,就会用旧电池的标准去定速。

我的话,会选择找一块偏旧的电池进行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和存贮的主要区别:精灵每次上电都会标定一次;存储是在进入存储模式之后,只在第一次上电进行标定。 ...

是的,想法一样,但是我宁可牺牲电池的,因为手法不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