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master POCKET 能不能飞K110

楼主(2024-05-19):
如题  请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这个遥控器飞110的
伟力的X6已经飞坏两个了

网友:
有s-fhss协议的话能凑合用,但是开源系统非常让人头疼,收了个亚拓版t6j以后 tx12 mkll已丢进马里亚纳海沟

网友A:
教程b站有佐罗的,直接看就行,系统一样的。开源的本质是换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b站有佐罗的,直接看就行,系统一样的。开源的本质是换壳

谢谢  就是看了佐罗的才来问大家能不能飞  好不好用  你上个回复说挺麻烦的  如果调好了  好不好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看了佐罗的才来问大家能不能飞  好不好用  你上个回复说挺麻烦的  如果调好了  好不好飞呢

好不好飞是飞机的事,关遥控器毛事

网友B:
x6那么容易坏吗

楼主:
遥控器已入  初步调了一下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x6那么容易坏吗

确实  一个莫名其妙开机就烧了主板芯片  一个放着时倾倒就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直接CPU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