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oolkitRC厂家重新理解保修的规则

楼主(2024-05-19):
看明显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哪个厂家,就是这个充电器的,可能会了解一点。

内容大家看聊天记录吧~

个人总结有几点:
1,自己查了一下,也给大家普及一下,保修非包修,以后买东西确认好宣传词语。
2,充电器厂家,不懂电包特性,这不专业的厂家怎么可能生产出专业的产品。
3,厂家死于客服的不在少数,需警惕。

网友:
你把你电包参数发给他们看,可能他们以为你的是普通锂电池包

网友A:
还好hota好,
我一个充电器烧了,免费修。
通病转轮不太灵,我想拆开清洗一下,结果把屏的线拆断了。
发过去收费通知没等到,东西修好给我了。

网友:
说到这个,我就不得不提一嘴ISDT厂家了,我的ISDT P30充电器在地上充电,飞机从桌子上侧倒砸坏了充电器屏幕,返厂维修直接免费换了个新的给我,这售后服务真是没得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hota好,
我一个充电器烧了,免费修。
通病转轮不太灵,我想拆开清洗一下,结果把屏的线拆断了。

HOTA 他們家的轉輪真的鳥,我用過的 P6 飛友的 D 6跟 D6PRO 都有同樣的毛病

然後說用 8S 鋰鐵電包會造成人為損壞的...還是算了,這種廠家不要往來為好...

网友:
输入电压最好不要用到极限值,输入24V左右使用。拆开看过M6D的主板,滤波电容耐压值没多少余量,芯片耐压估计也是最高28V,工作在28V附近很大概率就要坏了。

网友:
售前的时候说的比叫床还好听,售后的时候说的还不如好屁好听。

网友:
正常8s电包,使用时候电压不超过27.2的,这就是责任扯皮么

网友:
买充电器首先要看看输入电压范围,我买的M9,7-35V输入,另一个D6pro 输入最高30V,所以最后配置了8s电包。

网友:
这厂家还出新品呢。。 这么对待客户, 新品要卖不动了

网友:
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特意用计算器按了一下,铁锂充满是3.6V,但是很快会掉到3.4V,8个,也就是27.2V,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了。保修是保住人工工资不保配件?这还真是个新闻,谁家这样卖手机估计早就倒闭了。

网友:
感同身受。质保期内产品质量问题保修不包换

网友:
你这个。。。。。真让人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