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关于乐迪飞控的问题

楼主(2024-05-20):
请教各位老师,乐迪的BYME-A飞控是否能用于普通的接收机(非SBUS输出接收机)
之前问了一下乐迪的客服说是能用于SBUS接收机(我没有这种接收机)和带PPM输出接收机,
那问题就来了普通接收机是不是就带PPM输出口的,如果普通接收机输出口都是PPM输出的话那就更方便了,谢谢!

网友A:
只能接SBUS输出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接SBUS输出接收机

谢谢指导让我少走弯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