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下,富斯i6教练模式不能用。教练线没

楼主(2024-05-20):
请教下,富斯i6教练模式不能用。教练线没有接触不良,能输出ppm信号给开源控用,但是不能接受ppm信号。四个富斯控都是这样,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两个富斯一个开教练模式,一个开学员模式也不能用。

网友A:
测一下线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线有没有问题

买了两根线都不行,能通过线给开源控发送ppm信号用作教练模式,说明线没问题,就是没法接受ppm信号。很奇怪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个遥控器的接收端有问题或者设置问题?

网友(2024-12-26):
这款遥控有没有教练功能啊?我没研究过,但是,我记得以前用天地飞9,教练控好像是用一个开关来控制学员,按住就是学员控制,救机时松开开关,切换到教练控。

网友:
有个开关的,打下开关学员机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