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朗宇m4max这款420的直驱机如何?

楼主(2024-05-22):
看官网介绍说是改进了m4的一些缺点 锁尾也变成了中舵  不知道群里飞过m4max的能不能评价一下 这机值不值得买  直驱机掉转厉害不?

网友A:
直驱的优势就是结构简单,便于维护。缺点就是电机少了传动结构,大负载掉转肯定避免不了。飞机还是非常好飞的,就是原配的U桨太贵了,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的优势就是结构简单,便于维护。缺点就是电机少了传动结构,大负载掉转肯定避免不了。飞机还是非常好飞 ...

420的桨有不少其它的牌子 不一定非要芬记的 哈哈  这机我看B站上的视频很少 看老外的 蛮好的 也没看出来掉转有多厉害

网友B:
借楼主的问题,问问M4怎么样?MAX感觉有点大了,飞场有限,还是玩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问题,问问M4怎么样?MAX感觉有点大了,飞场有限,还是玩小的。

我没有m4 只是看m4max是今年新出的 想问问的

网友C:
max电机也加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电机也加大了

对 桨变成420 电机肯定加大

网友:
我玩过RS4、新越AK400、朗宇M4、RS4动力柔和、外观犀利;AK400坦克机抗造结实,但是笨重费电;朗宇M4轻,动力最暴,专业做电机的,但是机身质感一般。  三个机都有掉转的情况,这个看手感,直驱再怎么比我觉得比不上传统动力,最大的弊端是 如果你炸鸡炸到电机,成本不低。

网友:
直驱结构简单,炸鸡后是不是损失小些?传统结构扫齿真的很麻烦,而且很容易就扫齿了。

网友:
好机,不差钱就买吧,完全满足飞行和练习需求。个人建议直驱就谷天RS4和朗宇M4 MAX选吧。朗宇配件是比谷天贵的,所以备件和炸鸡成本相对是更高的

网友:
本地模友十几架380级别直驱 一年多了 和直觉相反 居然没有一个炸到了电机的 保护架都显得多余

网友:
不吹不偏,我最喜爱飞的一架小机,没有之一
很结实耐炸,,炸了四五次了,就换了几个舵机臂和连杆

网友D:
M4用厂家电调 看过数据 转速足够稳 锁尾厂家微舵足够 这款机及时皮带很松锁尾都好 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用厂家电调 看过数据 转速足够稳 锁尾厂家微舵足够 这款机及时皮带很松锁尾都好 不用担心

好的 感谢

网友:
max不值得购买 贵太多了

网友:
朗宇现在做活动,M4 MAX 搭配vbar evo 4399 。之前kit版本3099。

捆绑售卖搞得太复杂,单机打折卖这么难吗?